宏基4738G 开机过LOGO后掉电至0.00a,再次加电依旧此故障

楼主(2017-07-08):
   接到外区同行发来的本,拆开看为宏基4738G,二修机,后壳有维修保修贴,开机点亮了,但是过了LOGO后1.30a左右不一会儿就掉电了,待机电流降至0.00a,再次按开机按键双能加电,但是还是不一会儿又关机了。  于是二话不说,拆后壳,拔掉光驱,再次开机,依旧掉;拆下内存,观察内存金手指,无异常,主板插槽也无异物,拔掉硬盘试 开机,还是不行,停不了一会儿又掉了,机器为三代的,从好机器拆过来一条内存代换,开机点亮,还是不行,看来肯定均不是外设引起此机故障原因,必须大拆修主板了。
  拆机拿下来主板仔细观察无明显进水掉件腐蚀现像,再看看电源通电口,无开焊断裂迹象,简单补焊了下,再看按键为三星显示器常用的键,不管了,先找个拆了换试,简单装上屏开机试,还是掉呀,手摸散热导管温度也不高,一般开机这么短时间也不应该是温度过高造成的。
  正好手里有此的BIOS,宏基的本BIOS容易出现问题,先焊下刷试试吧,先备份,再写入原先存的此型号OK写入完成,上机点亮,还是不行,LOGO过了又掉了。
  拿下散热风扇导管,上次维修的是显卡,此机显卡为大卡ATI 216-0774007,不到最后先不能动,哈哈,人家客户原机还可以点亮,还是应该稳当些才是,拆下来上点儿焊膏风枪先简单吹匀,直接上BGA台加焊,湿度第五档,镊子推动,冷确后开始试机,开机已能进win7启动画面了,看来有戏,成功进入桌面,哈哈,看来确实上次维修过的故障又范了。
   至此,此机维修完成,总结,这种故障机器掉电,无明显散热,短路,开焊,腐蚀,外设等现像,显卡也一样 会掉电,为确保风险,个人还是愿意试其它,最后上BGA,不知各位大神有何高见,请多提意见,附亮机BIOS和PDF,有需要可以下载下。

宏碁4738g EC.zip

网友:
楼主你这个BGA给力呀...........................

网友A(2022-07-24):
我有一台机器,现在开机灯亮,硬盘灯一闪就灭了,请大神指点大神指

网友A:
一模一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