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制作自己的Windows7 SP2

楼主(2017-07-08):
说明白了就是给WIN7纯净版的系统映像中添加补丁程序

正文:
说明:
为了避免每次重装完系统之后,都去再打一遍补丁,所以把这些补丁都集成到系统里面去。
但是这次集成的补丁并不是微软每周更新的那些小补丁,而是微软每年底发布的“便捷更新包”
这次有两个补丁,2015年和2016年的。
微软工程师AndreiStoica在回答网友问题时曾表示,用户可以把上述“便捷更新包”KB3125574看做Win7 SP2补丁,并且表示今后微软还会继续制作此类大型更新包,例如2017年底还将更新KB3125574,加入新的补丁内容,目的就是让用户今后重装Win7后只需安装一两个补丁就可以完成更新。

具体步骤:
一、事前准备
1、64位Win7旗舰版SP1镜像
2、2015年“便捷更新包”和2016年“便捷更新包”
3、创建6个文件夹:cab、ISO、mount、msu、Tools、wim

4、将7z软件关键文件7z.exe和7z.dll放入Tools文件夹
(用于解压提取ISO中文件,用其他方法提取的可以略过)

二、下载补丁
1、KB3020369 (April 2015 Servicing Stack Update):32位(4.0MB)|| 64位(9.1MB)
2、KB3125574 (April 2016 Convenience Update Rollup):32位(316MB)|| 64位(477MB)
3、将下载的两个补丁文件放到msu文件夹下
4、在管理员权限的命令提示符中,使用DISM工具把上述MSU格式的补丁转换为CAB格式,命令如下:
expand -f:* msu\windows6.1-kb3020369-x64_5393066469758e619f21731fc31ff2d109595445.msu cab
expand -f:* msu\windows6.1-kb3125574-v4-x64_2dafb1d203c8964239af3048b5dd4b1264cd93b9.msu cab

三、提取install.wim
1、将微软原版64位Win7旗舰版SP1镜像ISO文件放入ISO文件夹
2、解压提取install.wim文件到wim文件夹下
(方法很多,各人自选。
本人是用7z软件,命令提取,前提是Tools文件夹下有相关文件。
命令如下:
Tools\7z.exe e ISO\*.iso -o"wim" sources\install.wim -y

四、将补丁集成到install.wim
       1、用如下命令获取当前install.wim的索引信息:
Dism /get-wiminfo /wimfile:wim\install.wim

2、记录当前install.wim的索引信息,以便将补丁集成到对应的版本里
通常会有4条索引,若要集成到旗舰版,则选第四条。
直接更改下面index:后的数字即可。
3、用如下命令加载对应索引的install.wim文件到mount文件夹
dism /Mount-Wim /WimFile:wim\install.wim /index:4 /MountDir:mount

4、按顺序集成补丁,必须先集成2015年的,再集成2016年的。
Dism /Image:mount /Add-Package /PackagePath:cab\Windows6.1-KB3020369-x64.cab
Dism /Image:mount /Add-Package /PackagePath:cab\Windows6.1-KB3125574-v4-x64.cab
由于补丁较大,命令执行可能需要两三分钟或更长时间

五、封装install.wim
现在两个补丁已经成功集成到install.wim中,用如下命令把映像再次封装好:
dism /unmount-wim /mountdir:mount /commit

六、将新版install.wim封装到ISO镜像中
1、使用软碟通UltraISO打开Win7 SP1镜像
2、替换新版install.wim并保存

至此,完成!

        上述方法同样适用于32位Win7,并且适用于家庭普通版、家庭高级版、专业版、旗舰版和企业版,关键在于弄清楚自己手头的镜像版本,并且在集成补丁时做好对应。

其实主要的操作就是使用DISM命令

        不过注意,Win7对DISM命令支持还不是很完善,有些参数还不支持。Win8以上对DISM的支持就很完善了。
        所以有时可能在网上看到的帖子,里面的一些参数自己用不了,可能就是Win8支持的参数,而你在Win7下使用。

如果把文件夹建好,把文件放好,就可以直接用我下面的批处理一键制作!
将代码复制进文本文档,保存成bat文件
  • @echo off
  • REM 作者:万诚电脑科技
  • REM 功能:创建Win7 SP2
  • REM 日期:2017-07-08
  • Title 创建Win7 SP2
  • :CheckISO
  • echo.
  • echo 请先将ISO文件放于ISO文件夹内!
  • echo.
  • Pause
  • cls
  • if exist ISO\*.iso goto ExtISO
  • if not exist ISO\*.iso goto noISO
  • :noISO
  • echo.
  • echo ISO文件夹下没有ISO文件!
  • pause
  • goto CheckISO
  • :ExtISO
  • Tools\7z.exe e ISO\*.iso -o"wim" sources\install.wim -y
  • goto ChV
  • :ChV
  • cls
  • echo.
  • echo 转换msu文件为cab文件
  • expand -f:* msu\windows6.1-kb3020369-x64_5393066469758e619f21731fc31ff2d109595445.msu cab
  • expand -f:* msu\windows6.1-kb3125574-v4-x64_2dafb1d203c8964239af3048b5dd4b1264cd93b9.msu cab
  • goto Addx64
  • :Addx64
  • cls
  • Dism /get-wiminfo /wimfile:wim\install.wim
  • echo.
  • echo 请选择索引序号:
  • set /p indexnum=
  • cls
  • dism /Mount-Wim /WimFile:wim\install.wim /index:%indexnum% /MountDir:mount
  • Dism /Image:mount /Add-Package /PackagePath:cab\Windows6.1-KB3020369-x64.cab
  • Dism /Image:mount /Add-Package /PackagePath:cab\Windows6.1-KB3125574-v4-x64.cab
  • dism /unmount-wim /mountdir:mount /commit
  • goto En
  • :En
  • cls
  • echo.
  • echo 补丁集成成功!
  • echo 请将wim\install.wim文件替换进ISO文件
  • echo.
  • echo 按任意键将退出!
  • Pause>nul

复制代码

最后替换系统中的"Install.wim"

网友:
发错版块!

网友A:
楼主是自己研究的吗?太厉害了,但是请问有什么作用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比较牛的 但是简单的一个系统被搞的太复杂了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吧,一般人顾不来的,不过谢谢了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自己也做一个试试

网友:
由于政府企业单位安装SQL数据库,需要纯净版本的操作系统,所以整合补丁到原版镜像。一些企事业单位做专用OA,纯净版本的系统还是比较好的。企事业单位我还是给他们做原版系统,就是为了稳定,兼容性好。

网友:
好熟悉的东西,好多年都没折腾自己做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自己研究的吗?太厉害了,但是请问有什么作用

由于政府企业单位安装SQL数据库,需要纯净版本的操作系统,所以整合补丁到原版镜像。一些企事业单位做专用OA,纯净版本的系统还是比较好的。企事业单位我还是给他们做原版系统,就是为了稳定,兼容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