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2211HB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08):
DELL E2211HB不开机,拆机进去发现电源电压差不多都正常,5v电压是4.95v,3.3v是3.2v。不开机,开关测试正常,电压3.3v也正常。驱动板上的3.3v转1.8v的1117电压出来有1.71v,低了一点,感觉应该正常。先不管它。网上下载程序先刷了。刷了还是一样。开始考虑驱动板上的电压,更换1117,发现输出的电压有2.2v了,摁开关,开机了,测机正常。总结:看来这板1117的输出电压低一点都不行。

网友A:
输出2.2也不正常,正常的话,就是输出1.8伏。开机正常后,还是2.2伏吗?

网友:
驱动板还有2.2V的电压啊,117有这个转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2.2也不正常,正常的话,就是输出1.8伏。开机正常后,还是2.2伏吗?

来回换了两次,确定是1117坏,会不会这个输出就是2.2v,不是1.8v

网友:
确定是1.8的 不是2.2

网友:
搞好就行,管它1.8还是2.2

网友(2017-12-26):
正常的1117-1.8是  输出1.8v的。 不会 输出2.2 【可能万用表电量低。误差变大】

网友:
是啊,输出2.2也不正常的啊,要么1.5,要么1.8,要么2.5,要么3.3的

网友:
可能万用表电量低

网友:
1117 是个经常坏的东西 我碰到好多次

网友:
还有程序 也经常出现问题  一般驱动板太大的问题几乎没有我感觉

网友:
学习了,我这边也有个这款显示器这个毛病

网友:
来学习,菜鸟来看看,顺便赚赚金币

网友(2018-02-09):
真羡慕你们这些会修笔记本的人

网友:
1117一般都是5V进3.3V  ,1.8V出吧。还没遇到2.2V的

网友:
这也能行,恐怕还没找到病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