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3458开机掉电盲修。

楼主(2017-07-08):
有请主角。此处应有掌声,(啪啪啪啪)
就它了,来到现场的问题是,触发0.5掉电,再触发就没反应了。
怀疑是BISO导致的,毕竟新机器,上论坛,下一个刷刷刷。
刷完,问题依旧。测下各大电感吧,全无短路。电压也正常。寻思着,该不会是莫莫莫转换电压出问题,那可以就麻烦了。
在论坛逛了一圈,图纸全无,无奈。没图纸,没法寻信号了不是。

正烦恼着,顺手拆开内存一触发。居然没掉电。按自己的理解,过完内存,那就干CPU好了!万一好了呢,反正没图纸,不试试这么知道。

上BGA,过程略。结果,触发,卡0.5不动了。奇怪,不掉电了,0.5应该是能亮的才对。摸索着,刷回原来的BISO试试吧。一刷,0.2-0.4-0.55,一看屏幕,亮了!(冰红茶上镜了。)

结束,开机掉电,加焊CPU解决!
顺便留一个亮机BISO。8M的。再EC下边。

网友:
- -,把EC边上那几个字去掉,记错了!!好尴尬啊。。。

网友A:
现在的板子很多都是板载CPU  虚焊的挺说的 估计厂家节约成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板子很多都是板载CPU  虚焊的挺说的 估计厂家节约成本吧

是啊,很多3 5 V短路进19V一烧就把CPU都干掉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没以前好修了,要么就比较简单  要么就直接废了

网友B:
新机器  你都这么  果断搞CPU  也是服了

网友:
新机器 CPU虚焊 都什么质量啊这本子

网友C:
要是我的话,我早就给客户说要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的话,我早就给客户说要换主板了

因为是同行拿过来的机器,价格报不高,所以只能盲着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机器  你都这么  果断搞CPU  也是服了

因为各大电感都有电压,既没图纸也没点位,就抱侥幸心态加焊的。

网友:
新的本本都这样了,那知道这个问题的那可赚钱了,天天接这机子,有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