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ne 2320不开机

楼主(2017-07-08):
一台Dell one 2320,故障不开机,拆掉主板电池可以自动上电,但集显电压不出来,装好主板电池不开机,更换过南桥,IO,刷写过BIOS,EC程序,故障依旧,按照主板图纸时序,此机器待机是没有3V 5V的,开机后才发出+3P3VSB和+5vsb,实际测量vsus_on高电平,待机就有+3P3VSB和+5vsb,但是不开机,搞不懂了;SUS_PWRGD高电平,PM_RSMRST#高电平;按压开关无变化,PM_PWRBTN#高电平,按压开关无变化,SLP_S4#低电平,按压开关无变化,强制拉低PM_PWRBTN#可以开机电流1.58,不知道是EC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那个简单你就先换那个试啊   有时候检查起来太麻烦

网友:
PM_PWRBTN#高电平,按压开关无变化,那肯定是EC条件没满足或者EC问题啊

网友:
重点查查南桥外围条件。。。。。。。

网友:
南桥是重点考察对象。。。。。。。。。。。。。。。。。。。。。。。

网友:
dell 一体机哦,这个不好修,好多的一体机都找不到 图纸

网友:
今天我也接到这款机器,华硕代工,有图纸无点位,我大概判断是桥条件不足引起,不好找东西,客户又催的急。放生了。

网友:
但是你短接PM_PWRBTN#又可以上电,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