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代I3开机到logo就死机

楼主(2017-07-08):
2代I3开机到logo就死机 或者开机就左上横条 就死机 确定CPU问题  问问什么情况

网友A:
通病,集显坏了,屏蔽集显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集显坏了,屏蔽集显应该可以用的

插独显也开不了机   我在试试  用别的CPU看看

网友B:
这个条件太少了 ,得都说点 几个字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集显坏了,屏蔽集显应该可以用的

换了个华擎b75的板子用独显可以进bios  进去2.3秒就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条件太少了 ,得都说点 几个字不够

确定CPU问题 只是没见过这样的可以开机 但是几秒就死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