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一体机 求助

楼主(2017-07-08):
   接到一台精锐V41一体机  经常开机不显示  有时候又可以显示 拆开看是独立一块小板 ATI的显卡  先拆开加焊一下焊好 装上还是不行 。有时显示  定一个显卡回来 换掉也是不行。 十次有1次会显示 最多  有碰到这种故障的大师吗?教一下怎么修 这款机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不显的时候查电压 时钟 复位 看看是不是哪个掉了

网友:
再重做一次显卡 好了  测试了两天  没有问题  原来还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