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后接口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7-07-08):
接同行一块华硕H61M-K主板,同行描述前U口能用,后面的U口、PS2口、网口、声卡口都不能用!!上电测试,先测键盘,发现PS2、USB键盘均不能用,上电时键盘灯都不亮,测量主板U口5V供电正常,断电打U口值,发现后USB4个接口,其中2个接口的数据接口对地值为十几,正常为400多,看旁边有6脚防静电管,去掉后打值正常,将PS2接口与网卡接口处的防静电管全部取掉,上电测试键盘、鼠标、网口灯均正常亮,再看声卡,刚拿 到板时已经发现声卡烧了个洞,直接吹下来,换一个OK!!

网友A:
防静电管子   装一个吧!       不然下次 直接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防静电管子   装一个吧!       不然下次 直接南桥!

对,这个还是要装的!回头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还是要装的!回头装上去!

进桥了下次好让他换板子呀,,,,

网友C:
同时挂了这么多静电管  少见

网友D:
学习了,是我的肯定认为是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时挂了这么多静电管  少见

确实很少见!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是我的肯定认为是南桥挂了

因为前U口能用,后U口不能的话打值异常,要是拆了防静电管还值偏低就是桥问题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焊都功也好,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