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50M-A主板更新BIOS卡住,主板BIOS刷坏。用bios机刷无法刷上 我贴图看看

楼主(2017-07-08):
求助 求大师们看看

网友:
右上角点击“配置”里第二排下面有个“QE”选项打对勾。再刷刷试试,不行就换芯片吧。

网友:
二楼正解,把QE勾选上肯定能好 TL866CS 有这问题

网友:
楼主你这个BIOS芯片是低电压的吧,芯片应该没有坏,要用转接座转成1。8V电压才能刷

网友:
这种可以换个芯片刷写试试

网友:
多换几个BIOS芯片试试看。。。。。。。

网友A:
你这个是1.8v的BIOS   如果没有用1.8 v的转接座子是很容易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1.8v的BIOS   如果没有用1.8 v的转接座子是很容易报错的

昨天我买了个1.8的 过两天再刷下看看 我也怀疑是 座子的问题

网友:
我也看到过 这个错误,我把BIOS芯片用烙铁重新上锡平,再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