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r5e不出cpu电压修复

楼主(2017-07-08):
接同行一台三星370r5e机器说是不开机,拿到手接点不亮电流0.1几,有可能 3 5v转换电压没出来,有可能cpu电压没出来,但是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就是没有cpu电压,以前关于这个机器有研究过上论坛也查过资料,在开启,svid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断开18脚电阻有电压应该是cpu问题,以前修过类似的机器只不过换cpu价格不便宜客户不同意,但这台客户同意修,多了也不细说,知道cpu问题就干,本机是三代,手里没三代找了个2代的,以前有换过不担心上机不亮等现象,换完上机唰唰电流上来了 ,接屏ok亮机

网友:
照片没上传上,关键时候网就不给力,现在发个帖子不容易啊

网友:
换了CPU 正常的话 我感觉还是要测试一下  是不是哪里过流或者过压导致烧的CP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