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iteBook 840 g2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08):
hp 840g2 待机正常  触发跑0.07就掉电  拆开机器 拍下版号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6982-1-1.html参考了一下这个文章  但是我的机器故障和这台机器不一样
掉电机器 首先测试一下各各供电看下有没有短路的
当测试到 L6610是  发现问题了      短路的    撬开电阻一端  发现是前级短路  不是后级短路
电感前端连接着u6610 97374m  应该是一个复合mos管   直接拆掉发现不短路了
  于是 换上了 这个芯片   触发就不掉电了
比较新的机器   备份下了 bios   由于容量较大传不上   需要的 留言  qq464243602

网友A:
楼主真是高手啊 学习啦  直接发BIOS上来可以吗  我也有这款电脑但是不是你那个问题   我这款可以上电到0.8 不跑吗 想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修的挺顺利的,但思路清晰先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高手啊 学习啦  直接发BIOS上来可以吗  我也有这款电脑但是不是你那个问题   我这款可以上电到0.8  ...

bios  南桥的16m 发不上去呀  太大了    ec的2m   我发不上去呀  不能那么大的附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