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M4010维修双虚焊

楼主(2017-07-08):
今天大早上刚开门,同行拿过来说不开机,接上电源电流上到1.3不亮,然后开始报警(北桥报警),上BGA加焊,完事上电,电流跑到1.9,还是不亮,没过10秒,日了显卡报警了。再次上BGA,OK亮机。开始装机,插上电池再次无显,又报警了,心里一万只草泥马奔过。拔掉电池拆开,再次裸板上电,亮机。心里就郁闷了什么情况,再次装机,装一步点一下,一直到装完也没问题。醉了到现在都没弄明白,第一次装机哪里出的问题(报警)。还会有双虚焊的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两个桥都虚焊还是从没遇到过。不过这个机器确实给维修同行带来很多的利润。

网友:
楼主加焊温度高了是不是把显卡弄虚了

网友:
这种板子 智正常损坏的 出现这种所谓的双虚焊的不多

网友:
双虚焊还很少遇到。我遇到都是人为导致的

网友:
这种amd芯片组和amd显卡的机器,太容易返修了。。。假如换全新芯片成本又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