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打印机无法打印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7-07-08):
打印机无法打印,一般处理方法从简单的开始着手,如重启下电脑,关了打印机重启下,检查下是不是打印机卡纸了,是不是暂停了,或是打印机有很多待打印的文件,打印机没有设置成默认打印机,打印机端口没设置对,等等。基本上从这些基本的常见原因开始解决。大部分遇到的打印机无法打印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下面是一些常见的打印机无法打印原因及解决办法。
  一、使打印机处于联机状态。如果打印机没胡处于联机状态,自然是无法打印了。
  二、重新开启打印机。如果打印机处于联机状态仍无法打印文档,此时你可以重新开启打印机,不仅清除了打印机内存,还能解决不少打印故障。
  三、将打印机设置为默认打印机。步骤如下:
  1.单击Windows开始菜单,指向设置,单击打印机,打开打印机窗口。
  2.右键单击打印机图标,系统弹出快捷菜单,单击其中的设为默认值。
  四、取消暂停打印。方法是:在打印机窗口,右键单击在用的打印机图标,然后单击以清除暂停打印选项前。
  五、使硬盘上的可用空间不低于10MB。如果可能硬盘空间小于10MB,必须释放更多的空间系统才能完成打印任务。
  六、增加打印机的超时设置。检查或更改超时设置,步骤如下:
  1.在打印机窗口,右键单击打印机图标,再单击属性。
  2.单击详细资料选项卡,在超时设置下增加各项超时设置。未选定项是指定Windows等待打印机进入联机状态的时间,超过指定时间这后就将显示错误信息。
  七、确保打印到合适的本地打印机端口。步骤如下:
  1.在打印机窗口,左键单击打印机图标,再单击属性。
  2.单击详细资料选项卡,在打印到以下端口框中,确保已打印机设置到适当的端口。最常用的端口设置为LPT1,也有打印机使用USB端口。
  八、程序生成的输出不正确。要确定程序生成的输出是否正确,可以采用通过其他程序打印文档的方法验证。我们以记事本打印测试文档,步骤如下:
  1.单击开始,指向程序,指向附件单击记事本,打开记事本窗口。
  2.键入几行文字,然后在文件菜单中,单击打印命令。
  如果能够打印测试文档,就是原来你使用进行打印的程序有问题请重新安装程序。
  九、重新安装打印机的驱动程序。有时打印机驱动程序可能被损坏,引发无法打印文档的错误。可以重新安装合适的驱动程序,然后再打印。
  1.在打印机窗口,右键单击打印机图标,再单击删除,然后单击是按钮。如果系统提示删除这台打印机的专用文件,请单击是按钮。如果系统提示删除默认打印机,请单击确定按钮。
  2.在打印机窗口,双击添加打印机图标,打开添加打印机向导,单击下一步按钮,然后执行屏幕指令。
  十、确保端口与打印机电缆工作正常。
  进行了上述工作之后,以下的方法能够帮助你进一步发现问题之所在:
  1.打印机电缆连接是否牢靠。如果计算机专题直接与打印机相连,要确保连接计算机和打印机的电缆两端都插对插牢。如果使用打印切换设备,请先绕过切换设备,将打印机直接与计算机相连,然后尝试进行打印。
  2.测试端口连接。将打印机连接到另一个可能端口,重试打印文档,如果能够打印则表明原端口损坏。
  3.测试打印机电缆。换上另一要打印机电缆,然后重试打印文档,如果能够打印则表明原电缆损坏。
  无法打印大多是由于打印机使用、安装、设置不当造成的,病毒、打印机损坏、打印机端口有故障也会导致打印机无法打印。如果打印机在 Windows 中无法打印,可按如下步骤检查处理:
  1.首先检查打印机是否处于联机状态,在大多数打印机上,OnLine按钮旁边都有一个指示联机状态的小灯,正常情况该联机指示灯应处于常亮状态。如果该指示灯不亮或处于闪烁状态,说明联机不正常。
  请检查打印机电源是否接通、打印机电源开关是否打开、打印机电缆是否正确连接等。
  2.如果联机指示灯显示联机正常,请先关掉打印机,然后再打开,重新打印文档试试。此操作能清除打印机内存中存放的打印文档数据并能解决许多问题,但有时这种方法会导致打印输出混乱,需重新启动系统后才可正常打印。
  3.检查是否已将打印机设置为默认打印机,方法是选择开始/设置/打印机,打开打印机窗口,检查当前使用的打印机图标上是否有一黑色的小钩,如果没有,用右键单击打印机图标,选择设为默认值,将打印机设置为默认打印机。如果打印机窗口没有当前使用的打印机,请双击添加打印机图标,然后根据提示安装打印机。
  4.检查是否将当前打印机设置为暂停打印,方法是在打印机窗口用右键单击打印机图标,在出现的下拉菜单中,检查暂停打印选项上是否有一小钩(如^07030406a^1)。如果选中了暂停打印选项,请取消该选项上的小钩,然后重新打印。
  5.在记
  事本或写字板中键入几行文字,然后单击文件菜单上的打印。如果能够打印测试文档,可能是你使用的程序有问题,请在你使用的WPS、WORD或其它应用程序中检查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打印机,如果是应用程序生成的打印文件,请检查程序生成的打印输出是否正确。
  6.硬盘剩余空间过小会导致打印机无法打印
  ,请检查硬盘可用空间是否低于10MB,方法是在我的电脑中用右键单击安装Windows98的硬盘图标(通常是C盘),选择属性,打开当前硬盘属性窗口,在常规选项卡检查硬盘空间,如果硬盘剩余空间低于10MB,则必须清空回收站、删除硬盘上的临时文件、删除硬盘上的过期文件或已归档文件、删除从不使用的程序,以释放更多的空间才能打印。
  7.检查使用的打印机驱动程序是否合适以及配置是否正确,方法是在打印机窗口用右键单击打印机图标,在出现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属性选项,打开打印机属性窗口,在详细资料选项中检查以下内容(如^07030406b^2):
  (1)在打印到以下端口选择框中,检查打印机端口设置是否正确,最常用的端口设置为LPT1:打印机端口,但是有些打印机却要求使用其他端口。
  (2)在“使用以下驱动程序打印”选择框中,检查使用的驱动程序是否合适。
  (3)如果是打印大型文件时出现故障,请在“超时设置”栏目增加各项“超时设置”值。此选项仅对直接与计算机相连的打印机有效,使用网络打印机时无效。
  8.检查BIOS中打印机端口是否打开,BIOS中打印机使用端口应设置为“Enable”,并注意早期的有些打印机不支持ECP类型的打印端口信号,这时应将打印端口设置为“Normal”、“SPP”、“ECP+EPP”方式试试。
  9.检查是否存在病毒,用杀毒软件杀毒试试。
  10.检查打印机电缆连接是否插对插牢,必须确保连接计算机和打印机的电缆两端都插对插牢。如果你使用了打印机切换设备(如并口扫描仪、打印机共享器),请不经过切换设备,将打印机直接与计算机相连,然后尝试进行打印。如果不经过切换设备能正常打印,则表明切换设备有问题。
  11.检查打印机驱动程序是否已损坏,“打印机驱动程序”损坏会导致打印机无法打印,可用右键单击打印机图标,选择“删除”,然后双击“添加打印机”,重新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然后重新打印。如果重新安装后能正常工作,说明问题出已损坏的打印机驱动程序。
  12.检查打印机是否有打印纸、色带和其他必需品,如进纸盒中是否有纸,打印机是否卡纸,粉盒、色带或墨粉是否有效。
  如经过上述检查还是无法打印,故障原因可能是下列三种之一:一是打印机电缆断线,二是打印机损坏,三是打印机端口有故障。打印机电缆断线和打印机损坏可用替换法检查,如果是打印机出现故障,请将打印机送修;如果是主板打印机端口损坏,可另加装一块多功能卡,在BIOS中关闭主板打印机端口实施打印。

标签: 打印机无法打印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