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 待机0.008触发电流跳到0.2不显

楼主(2017-07-08):
机型:DELL 1525
板号:07211-2 DS2 INTEL 48 4W002.021
故障现象:待机0.008触发电流跳到0.2不显,有时插上电源自动开机,电流同样跳到0.2左右不显
维修过程:
拆机目测主板没有水迹也没有烧坏的元件,用表测各电感对地阻值基本正常。通电触发后测各电压:均已产生;CPU电压也有了0.95V感觉有点低先不管它。为了排除开关不良造成故障所以自已做一个开关。一来可以排除开关不良;二来方便以后测试。

换完开关后,触发故障依旧;想想各项供电已基本正常会不会是BIOS出了问题了,量了BIOS1256脚条件正常,没想那么多先刷个BIOS试试毕竞这种机型BIOS坏的比较多,重刷后,开机触发电流0.2不动还是一样啊!接下来就得借帮维修工具了:

断电先上内存假负载,触发测下各项工作条件:

VCC1.5V、VCCP1.05V、复位、时钟没有,接下来先查CPU的复位了,找出PDF如图:

由以上各图可知:CPU要想得到复位信号必须是南桥的PLTRST#AG24脚输出高电平的

PCI_PLTRST#信号到U33B45脚相与后在6产生PLT_RST1#(平台复位信号)经R52产生PLT_RST_R#加到北桥的AV20脚为北桥复位,北桥在收到复位后在B6脚发出H_RSTSET#信号到CPUC1RSTSET#CPU复位,此板U33没有用料45脚是通过33欧的电阻R4196脚的;实测R419阻值正常,60V45脚同样在触发后无电压,看来是南桥没有发出高电平的PCI_PLTRST#信号,从而导致CPU复位不能正常的产生。接下来查南桥的各项工作条件:VRMPWRGDPWROK均为3.3VVCCRTC3.3VICH_V5REF_RUN5VICH_V5REF_SUS5V1D5V_S03D3V_S03D3V_S51D05V_S01D25V_S01D5V_S0均正常,晶振X1波形32.768KHZ正常,开始以为南桥在供电,32.768KHZVRMPWRGDPWROK都正常的情况下却没有发出高电平的PCI_PLTRST#信号一定是南桥本身出了问题,于是放到BGA上为南桥加焊,结果故障依旧,本想换片南桥试试,由于手里没有现货所以这个想法就先放下了,休息了一会,重新回到维修台前,想想会不会有别的什么原因导致南桥不能正常工作呢!重新看一下PDF发现一个重要的条件被我忽视了!!

接下来查时钟芯片U24的各项工作条件:供电3.3V、SCLK、SDATA3.3V、CK_PWRGD/PD#3.3V正常,但2、3脚没有波形即晶振X3没有正常工作,在测量的过程中发现当用表笔点X3或用手触摸X3时,电流能上到0.3左右,由此怀疑X3不良,所以打算找个14.318的晶振换下试试,找了半天好不容易在一块HP DV3000的坏板上发现了和此板大小差不多的晶振换,索性连谐振电容一并都换了,换好后通电触发电流一路跳变上到1.2左右,断电外接显示器再次触发当电流跳到0.6左右屏幕上已经有显示了!OMG。。。。

月饼 -100 为认证而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