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蓝屏显示0x0000001A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7-07-08):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MEMORY_MANAGEMENT这样的蓝屏代码呢?这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故障分析:冲上么的蓝屏代码后面的而数字可以看出,这是内存管理错误,它往往是有硬件引起的。例如新安装的硬件、内存本身存在问题。如果是在安装系统时出现,那么这很有可能是由于您的电脑硬件达不到安装Windows系统的最小内存或磁盘要求。

  解决方法:要解决0x0000001A蓝屏代码这故障,首先我们得排除上面所提到的硬件故障以及内存的故障。首先从内存出发,在确保内存没有损坏的情况下,将内存拔下擦拭金手指,然后重新插上即可解决,如果是使用两条内存应尝试拔掉一条内存试试。如果没解决就开始排除硬盘的故障,查看数据线是否有问题,然后对硬盘进行格式化操作一般都能解决,另外显卡损坏也可能导致这个蓝屏代码的出现。

网友:
学习了,收藏一下以后备用

网友:
向楼主致敬~~~向楼主致敬~~~~~~~~~~~~~~~~

网友:
1A,好象就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1A,好象就是内存的问题吧。。。。。。。。。。。厉害

网友:
学习了,收藏一下以后备用6666666666666

网友:
经常会遇到 这个情况 ,学习了!!!!

网友:
好象就是内存的问题吧。。。。。。。。。。。厉害

网友:
一般先装个系统试试 不行再看看硬件啥的

网友:
CPU也会 内部集显

网友:
这种代码更多的是参考 大多数的代码不是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