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当你系统崩溃时教你如何重装系统

楼主(2017-07-08):
如何重装系统 方法1: 首先,确定你的光驱是第一启动顺序并支持从光驱启动。 要从光盘安装,要把BIOS进行设置,使系统能够从光盘启动。其方法如下: (1)启动计算机,当屏幕上显示 Press Del to Enter BIOS Setup提示信息时,按下键盘上的Del 键,进放主板BIOS设置界面。 (2)选择 Advanced BIOS Features 选项,按Enter键进入设置程序。选择First Boot Device 选 项,然后按键盘上的Page Up或Page Down 键将该项设置为CD-ROM,这样就可以把系统改为光盘启动。 (3)退回到主菜单,保存BIOS设置。(保存方法是:按下F10,然后再按Y键即可) (4)然后将光盘放入光驱,并重启电脑,系统便会从光盘进行引导,并显示安装向导界面,你可以 根据提示一步步进行安装设置就OK了。 在Windows XP拷贝完文件到硬盘,第一次重新启动计算机前,必须把光盘从光驱中取出,否则系统仍会 从光盘启动并会循环执行安装程序。 方法2: 然后,按任意键进入光驱启动模式,加载Mini版本的操作系统。 然后,按Enter确定继续安装。 然后,按F8接受许可证协议。 然后,选择你想要安装的位置,选择一个足够大的空间,按Enter。 然后,选择文件系统,推荐使用NTFS,按Enter。 然后,将进入磁盘扫描,并且将安装程序复制到硬盘上。 然后,计算机将在15秒后重新启动,按Enter立即重新启动。 然后,从硬盘启动继续安装过程,此时开始是图形界面模式。 在进行完一系列硬件检测后,将进入区域选择提示,在此配置语言,键盘和所在地区。 然后,系统将提示你输入用户名和组织名,并生成一个计算机名,你可以更改。 然后,将提示输入产品注册码。 然后,将提示你输入管理员密码。 然后,将显示组件选择框,选择你想要安装的Windows组件。 然后,将进入时区和时间的设置。 然后,进入联网组件安装(如果你的计算机有网卡并在硬件检测时被正确识别)。 在配置好网络之后,计算机将检测并安装一系列Windows组件及服务。 然后,重新启动,运行新安装的Windows。 然后,进入安装的最后阶段,监测前面没有检测到的即插即用硬件。 最后,可以用了! 方法3: 装系统(下面以安装WINDOWS XP为例) 我选的是没有任何pojie的、完整的Windows XP安装光盘。启动电脑,当出现“光盘启动按任意键” 字样时回车,开始复制安装程序,检验系统盘位置的容量和格式,这些都可以不理;出现对系统硬盘的 文件格式的选择时最好AT32,不要选NTFS。尽管NTFS文件体系对xx作系统的稳定性和速度以及硬盘管 理功能有很大的提高,但NTFS只是支持以NT为内核的Windows NT、Windows2000、WindowsXP,不支持DOS 、WindowsME、Windows98。所以,对于我们经常玩软件的人并不适合。一旦出现系统崩溃,在NTFS下有 可能要通过重新分区、格式化等手段来重新安装系统,只要重新分区,硬盘上的资料和数据就彻底完蛋 了。(这是我吃了无数亏得来的教训,当年在使用Windows2000时,我就采用了NTFS系统,主要用以防止 CIH病毒对系统和硬件的超级破坏,可现在防、杀CIH太容易了)相反,在FAT32文件系统下,只要有一张 98或Me的启动盘格式化一下C盘就可以重装系统了,也不怕丢失所有硬盘上的数据和资料。(关于分区, 这里就不说了,以后有机会专门说说分区,包括FDISK和DM的实战xx练,分区是一项比较危险和麻烦的事 情) 接着,复制系统文件,准备安装等步骤。出现选择时区、语言等对话框,这就不用我说了吧。耐心等待 。 如果是在DOS下原始安装XP,则必须先把smartdrv.exe文件(在Win98的安装目录下,名为 smartdrv.exe)拷入98启动软盘,安装之前运行一下就可以大幅度提高安装速度。(我在安装之前有时 候运行一下,有时候忘了,可我没有感觉到有多大的差别,也可能我的电脑内存比较大?说不清) 如果你是在原有系统不变、系统硬盘上有xx作系统的情况下重新安装XP,在安装的过程中会出现《升 级/全新安装》对话框,此时你必须选择升级,除非你想在你的机子上安装双xx作系统。 要求输入序列号时输入以下号码: BX6HT-MDJKW-H2J4X-BX67W-TVVFG 这个注册码基本都能安装(我最少试了5、6种XP安装光盘了) 一般安装时间不超过60分钟。 安装完毕,选择现在不激活以后激活,按下一步,至少填入一个名字,如JixXP,一路回车键,可以 了。 现在开始激活系统:我采用的是俄罗斯黑客的激活办法。见下面使用说明: 方法:把SETUPREG.HIV复制到%systemroot%system32目录下 覆盖原文件(我倒是找不到这个SETUPREG.HIV,直接粘贴上去的), 重启, 按F8进入安全模式,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运行WINXP_CRK.EXE,重启,进入WinXP,在要求激活时选择“电话激活”,在每个方 框中都填入 “401111”----激活成功! 西部电子 http://weste.net/ 提供下载 不用多说了吧。我只告诉你一个字:棒!!! 4.必要的设置和部分驱动程序的安装 ⑴ 进入《控制面板》(或鼠标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再点击属性),打开《系统》,选《系统还原》 ,选择关闭所有盘的还原功能。 ⑵ 在《系统》里,点《高级》,重新设置《错误报告》(不关了这个选项,老是出现向比尔.盖兹 告状的申请单,烦死人了) ⑶ 一般笔记本电脑声卡、显卡、猫的驱动XP里全有,并且基本能自动安装。我重点说一下台式机。 点开《控制面板》,点《系统》,再点《硬件》,点《设备管理器》,把里面有问号和感叹号的项 目全部卸载,点确定关了《系统》项目。 取出你随机带得驱动程序盘,放入光驱里;再点控制面板里面的《添加硬件》,出现选择对话框时,你 如果知道你的驱动程序的目录和位置,你可以选手动选择;如果不知道,选择自动。 声卡、显卡、猫安装驱动都是一样的做法。如果你没有XP的专用驱动程序,有两个办法能解决你的 问题。其一,你可以用该即插即用设备的Win2k(也即Windows2000)驱动程序进行安装,XP和2K的内核 一样,驱动程序没有区别。在安装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没有微软签名的对话框,不要理它,直接点“是” ;如果你连Win2k的驱动也没有,那就只有另一个办法了,先找出你的设备的生产厂家和型号,一般说明 书上或板、卡上面都把厂家和型号打印上去了,然后从能上网的电脑上进厂家的网站,选中型号后直接 下载。再用软盘或优盘或活动硬盘转存在你的电脑上,进行安装。(软盘容量小,恐怕放不下。) ⑷ 显卡设置 点控制面板里的显示,其它选项可根据你的电脑情况做相应的选择。最好象素选800×600,32真彩 色。点《高级》,点击《监视器》,屏幕刷新频率阴极射线管显示器选75HZ或85HZ,液晶显示器选60HZ 。 ⑸ 设置网络连接 宽带设置我就不说了,只说一下拨号上网的设置。 点控制面板里的《网络连接》,点《创建一个新连接》,点《连接Intelnet》,点《手动设置》, 点《调制解调器》,再添名称如:***,电话号码添16900,密码添16900,验证密码再添16900。就可以上 网了。 ⑹ 声音设置 点控制面板里的《声音和音频设备》,选中《把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栏》,点击应用;至于其它选项 ,可以根据你的电脑的实际情况和你自己的爱好进行相关设置。 5.恢复信箱、帐号和通讯薄 按照导出时的菜单步骤,将原来的“导出”换为“导入”进行xx作就可以了。(不用重复了吧,呵呵, 要是反xx作不了,你就实在太笨了,也就不要看这篇文章了) 6.恢复字库 将备份字库信息打开,如果有恢复程序就直接点击,如果没有就直接代替。我这主要是针对智能ABC 和紫光拼音输入法。其它输入法我没有用过,不熟悉,你最好自己研究研究。 7.我的文档重新设置 重复导出时的步骤,将两个文件夹合并、链接起来就可以了。 8.建议你的电脑上装以下实用软件: ⑴ Winzip8.1 (通用压缩软件) ⑵ WinRAR3.2 (最好的压缩软件) ⑶ Microsoft OfficeXP (国际通用办公系统) ⑷ AcadSee5.0 (图形识别软件) ⑸金山词霸2003 (即时英汉翻译软件) ⑹金山毒霸2003 (最好的国产杀毒软件) ⑺Winamp2.8 (最好的Mp3音乐播放软件) ⑻ WinDVD4.0 (DVD、VCD音像播放软件) ⑼FlashGet1.40 (最好的网上下载工具) 以上软件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一般都能从网上下载。像Office XP、金山词霸、金山毒霸等这样的软件太 大,最好买光盘安装。 除此而外,最好装一个系统优化的软件。国产的系统优化软件里首推Windows优化大师(作者:鲁 锦)和超级兔子魔法设置(作者:蔡旋)。WindowsXP本身的优化性极强,再进行系统优化已没有什么实 际意义。但WindowsXP对CPU的二级缓存没有设置,可以用这两个软件中的任何一个优化一下。如我的笔 记本的CPU二级缓存是256K,我没有进注册表重新设置,而是用兔子魔法设置的。 9.最后一项,进行磁盘碎片整理 打开《我的电脑》,鼠标右键点击c:,点击《属性》,再点击《工具》,点击《开始整理》,最后 点击《碎片整理》,等待整理完毕后点击确认。 至此,本次安装完毕。 方法4: Windows XP 的安装 Windows XP在升级安装上做得十分出色,它的安装方式同样有三种:升级安装、双系统共存安装和 全新安装。我们可在以前的Windows 98/98 SE/Me/2000这些操作系统的基础上顺利升级到Windows XP。 Windows XP的核心代码是基于Windows 2000的,所以从Windows 2000上进行升级安装自然十分容易。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Windows XP的安装。 1. 在WINDOWS状态下放入光盘自动运行,讯问是否安装WINXP,用鼠标选择“Install Windows XP” 。 2. 选框里面可以选“升级(推荐)”和“新安装(高级)”。当语言版本不一致时,不能用“升级 ”,只能新安装。新安装不存在系统兼容性问题。 3. 接受协议,输入注册码。 4. 选择可支持其它东亚语种(Install support for East Asian languages),当然也包括中文。 语种选择“Chinese(PRC)”。 5. 点击第5步中的"Advanced Options"选项. 6. 在"Copy installation files from this folder"所要求的文本框中输入安装的源目录; 7. 在"To this folder on my hard drive"所要求的文本框中输入安装的目标目录,注意目标目录 没有带驱动器号。如果想自己选安装在哪个驱动器号上,勾选下面的"I want to choose the install drive letter and partition during Setup"。 8. "Copy all installation files from the Setup CD"是把安装盘上的文件拷贝到硬盘上。用光 盘安装时它一般不会把安装源文件整个拷贝到硬盘,而是在安装时建立拷贝的文件列表,按列表拷贝。 9. "I want to choose the install drive letter and partition during Setup"用于改变WINXP 安装目录。 10. 第5步中的"Accessibility Options"选项,即辅助选项(残疾人专用)。 a) 选择"Use Microsoft Magnifier during Setup"是"使用微软放大镜",字体会显示得很大。 b) 选择"Use Microsoft Narrator during Setup"是"使用微软讲述者",每步都有英文的语音提示 ,很清晰。 11. 重启后,选择“TO set up Windows XP now,press ENTER”,即安装WINXP。 12. 磁盘格式转换,选择"To convert the drive to NTFS,press C"即可将FAT(或FAT32)磁盘格 式转换成NTFS格式,确认转换敲“C”。选择"To select a different partition for Windows XP, press ESC"可重新选分区(敲“ESC”)。 13. 进入安装,正在复制文件,显示复制文件的进度。 14. 文件复制完毕,进入磁盘格式转换,磁盘的格式被转换成NTFS。转换完毕后会重新启动一次, 比不转换磁盘格式多一次重启。启后进行检测,并可见XP界面。 15. 选择“区域和语言”。在安装英文版XP又想让它支持中文时,这个画面的选项比较重要。 a) 上方的提示:将“标准和格式”设置为“英语(美国)”,“位置”设置为“美国”。如果想让 英文的XP支持中文(在不装中文包的前提下),就要点“Customize”,然后把“标准和格式”设置成“ Chinese Simplified(China PRC)”,位置设置成“China”。 b) 中间的提示:文本输入默认语言和方法是美式键盘。如果要查看或改变,点“Details”,选中 “为东亚语言安装文件”,英文XP才可以支持中文,上面的“区域和语言”里才可以选“中国”和“中 文”。 16. 输入名字和公司/组织名,注册时用。以后在右键点“我的电脑”并选“属性”时可以看到这些 信息。 17. “文字和输入语言”设置页,用于设置语言和输入法。 18. 输入计算机名和系统管理员密码。XP正常启动时不使用管理员登录,只在“安全模式”时才出 现(安全模式只有系统管理员才可以登录)。 19. “日期和时间”设置:下面的下拉选框是选时区,在中国应该选“(GMT +08:00)北京 重庆 乌鲁木齐”。 20. 网络设置:一般选“Typical settings(典型设置)”。如果需要其他协议如IPX、NetBEUI等 ,则点下面的“Custom settings(自定义)”。这个可以在以后的网络属性里改,并不需要在这里设置 。 21. 安装所选定的安装组件、帮助文件等等,以及安装[开始]菜单项目、注册组件、保存设置、删 除用过的临时文件。重新启动后,进入WINXP的炫丽画面(需要设置WINDOWS XP)。 22. 注册。一般选“现在不注册”。 23. 输入使用这台计算机的用户名,这将出现在登录时的列表中。也可以在系统安装完毕后,在“控 制面板—用户帐户”里添加。这里输入的用户名都有系统管理员的权限,而且没有密码,还需在“用户 帐户”里创建密码和更改权限。至少应输入一个。建议只输入一个,以后再添加。 方法5: 最纯净的新系统: 第一步: 去下载一个EVEREST Professional,先查看一下你的主板,内存,硬盘有没有问题。 第二步:扫描一下你自己的硬盘引导区,把一些重要的资料都发送到网络硬盘或用U盘转走。 第三步:只要你的引导区没问题。有用的资料都转走了,你去准备一个DOS启动盘或WIN XP的安装盘。 第四步:重新启动,光盘引导,将你的硬盘全部格式化,不要只格系统区,或简单地就覆盖安装,而是 彻头彻尾的全部格式化,重新分区,再安装。大概也就30-40分钟时间。 第五步:进入系统后,别慌着安驱动,先按运行: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系统信息,选工具菜单下 的“文件签名实用程序”,它可以检查一下你新按的系统里有没有没经过微软签名的文件,按理说如果 你的WIN XP是正版的,那么应该全部经过了签名,如果你的是盗版的,不排除盗版盘子本身就含有木马 的可能性,建议遇到没有经过签名的,发到论坛上来,问问高手能不能删除,能的话,删掉。 第六步:按好各项驱动后,立即去下载一个卡巴斯机5.0版,去他们的官方网站: http://www.kaspersky.com.cn/,下载时记得把授权KEY也下载下来,可以免费使用一个月,我看来,它 是所有提供免费下载的最好的杀毒软件了。最重要的是,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保证你的系统不会在重装 系统后再被病毒染上。 第七步:用kaspersky扫毒,用最高级别,扫描大概20分钟左右,如果确认没毒的话,那么恭喜你,你的 爱机重获新生了。 第八步,立即去打SP2补丁,注意要去微软的网站上下,不要从别的地方下。 第九步,立即去下载天网防火墙,试用版即可。http://sky.net.cn 第十步,赶快去找个正版的可以永久使用的杀毒软件吧,KASPERSKY本身确实不错,很有口碑,可惜价格 太贵,居然要450元,临时救急可以,你要不在乎钱也无所谓,本人有次机子染毒,用瑞星和江民都是正 版最新版本的,都没查到毒,用Kaspersky就查到了。一般来说,瑞星和江民2005就足够了,你自己考虑 。 注意了。在以上10步过程中,基本上杜绝任何了任何盗版(你的操作系统我不敢说),所以做出来的新 系统应该是纯净的。在做完以上10步前,请不要浏览其他无关网站,或下载或本地安装别的什么程序。 最后,本人相信,99.9%的病毒,经过这么折腾,在你的机子上都100%的完蛋。 真正完美的SP2激活方式 ---截至目前windowsXP Professional的SP2升级版唯一可行的激活方法 这是自从2004年8月24日WindowsXP的SP2官方简体中文正式版发行以来,经过多方对比验证找到的唯一可 行的SP2激活方法---个人认为 首先下载windowsXP Professional及Service Pack2 官方简体中文正式版 然后安装windowsXP Professional及Service Pack2 官方简体中文正式版 最后激活windowsXP Professional Service Pack2 具体步骤: 第一步,请准备三样必备工具: NO.1、 4合1算号器 相当高效准确的微软序列号算号程序,速度快,且算出的序列号几乎全部合法。 该算号器可以“通算”Windows系列的四个版本:Windows XP Professional,Windows XP Professional.VLK即上海政府版,Windows Server 2003 VLK,Office XP。(注意:算号时最好在 Random Seed一栏中随意填入其他的数字作为算号随机种子。) (可到微软公司网站测试合法性,方法:我的电脑---帮助菜单里---选择“这份Windows合法吗”或者通 过测试网址:http://www.microsoft.com/resources/howtotell/ww/windows/default.mspx 点击 Validate Now按钮,然后根据提示下载ActiveX控件即可,出现Thank You!画面的即为通过检验,那么 恭喜你,你所使用的WindowsXp SP2是正版的!) NO.2、 XP查号换号器Keyfinder1.41 该软件用来查看和更改CDKEY,主要是为了更改某些已被微软的激活服务器端标志为“非法”的安装序列 号 NO.3、 在线激活程序1.0 目前,SP2的激活方式必须上网激活,该程序是在SP1时代开发出来的有效在线激活方式,虽然到了SP2时 代,激活时会有出错提示,但仍然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可保证顺利通过微软的激活服务器检测。 准备这三样工具是目前激活Xp SP2的唯一必备途径。 第二步,安装WindowsXP Professional及SP2: NO.1、安装WindowsXP Professional,注意安装序列号一定要用4合1算号器算,可在安装前算好记下, 以备不测,并且最好随意填入Random Seed再点Generate生成。 (之所以不推荐现在广大的盗版光盘及下载安装包中提供的序列号,是因为很多人都在使用,由于同一 序列号的用户市场太大,所以很容易被微软Ban掉! (之所以随意填入Random Seed再点Generate生成,是为了以防与广大手懒的D版用户都用0做种子生成而 导致用相同的序列号,所以冲突:) NO.2、安装SP2官方简体中文正式版,注意安装SP2前不必激活WindowsXP. 第三步,激活SP2版的WindowsXP Professional: **建议性提示:最好在未激活的此时做一个Ghost克隆备份. **运行在线激活程序1.0 (关键步骤!!!) (1)用鼠标点一下略显小气的窗口:) (2)等待:) (3)出现激活窗口后请选择"通过Internet激活" (4)可以选择不注册(注册也可,姓名密码Email验证码...,很麻烦的:) (5)填入上一步安装时用的序列号 (6)点重试 (7)出现错误提示(这步一定不要理会,是正常的) (8)重新起动电脑 (9)不要直接运行开始菜单里的激活windows (10)再次运行在线激活1.0 (11)此时分两种情况:A.提示windows已经激活!(可直接跳到第21步:) B.没有成功提示,仍然是重复先前的界面,那么请别担心,您就差一回合了:) (11)仍然选择"通过Internet 激活" (12)不注册 (13)注意这里!!!不要“填入安装时的序列号”,也不要点“重试”,而是点“电话” (14)选择“更改ID” (15)用4in1算好器再算一个新的序列号 (16)填入新算出的序列号 (17)点“更新”(18)出现错误提示,仍然不必理会 (19)重新启动电脑 (20)再运行在线激活1.0 (21)到第二步应该就可以提示激活成功了! 至此,WindowsXP Professional SP2成功激活完毕。(若仍不成功,请始终重复上述8~20步,直到失去耐 心为止:)

网友:
码字辛苦!加点截图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犀利楼主犀利楼主犀利楼主犀利楼主犀利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  还出来说道 还是说些技术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