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08):
联想E431大电流,捡钱的东西。哈哈哈。
但是对新手来说,也要有所注意事项。
烧机大法的时候,把CPU 内存取下来在烧电压5V左右,防止上管击穿烧坏CPU 内存。
接下来就是摸一摸二百多。。。。。。。。。。

网友A: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修了20多台了,同个位置电容坏。。。。

网友:
仁宝的大短,,仁宝的电容,是通病,具体位置,记不到,,8成用眼睛就能看出来,看不出的,加电用手也能摸出来,,不过,这种情况,保护隔离管也会烧,不换的话,插电池和适配器,会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修了20多台了,同个位置电容坏。。。。

我们这里小城市维修量没那么大,修了20多台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最经典的是摸一摸两百多

网友:
一摸二百多,,,,,,哥们这活发赚阿,,,,我这几十摸一百多块

网友:
比较简单的公共点短路维修

网友:
公共点的问题确实比较简单。。。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 。。我也遇到过。。。。

网友:
确实是通病,我也遇到过。

网友:
烧机前我会先看下整板    看看电容    很多时候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好价格,,我们这里基本就100.。,维修收不起价格

网友:
   这就是别人家的 短路  自己家的  短路  想哭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我遇到很多 这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
一摸二百多,,,,,,哥们这活发赚阿

网友:
现在爱修短路机,哈哈哈.............................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可以的哦,我都只能要一百多,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报价的

网友:
这个是仁宝的主板的通病了,都是送钱来的机子

网友:
这个大短路确实是通病了 好多台了 秒杀 捡钱

网友:
仁宝的多数会坏那里,拉底电压等,都是这几个电容

网友:
这个机的CPU是三代的吧,没有二代那么容易挂的、

网友:
捡钱了。但是20台烧一个地方的还挺少见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捡钱啊,这么明显电容坏了666

网友:
这些都可以用眼睛看出来了,有些看不出来

网友:
手还好吗?没有烧成死皮?哈哈,开玩笑,不过摸的时候一定小心,不然让你刻骨铭心的。

网友:
经验丰富,收获满满, 感谢楼主。。

网友:
这机器多路可多了--------------------------------------

网友:
哈哈 烧鸡 摸机大发 呵呵呵 果然秒杀

网友:
遇到好多大断路的这个机器。。。。。。。。。。。。

网友:
如果你眼力够好,不用烧也能看得出来,嘻嘻

网友:
哈哈。。摸一摸两百多!!!!!!!!!!!!!!!!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

网友:
烧鸡大法,也叫苦肉计,
痛了就有钱收了

网友:
这个绝对是通病了。修了很多台了。就是奇怪为什么这个机子的电容那么容易坏。

网友:
哈哈 我就挨过一次 有时候烧鸡会烧会别的芯片的 T420就是这样的

网友:
表示从来没有取下来过内存还有CPU ,这是毛病,得改

网友:
碰到大短一般是捡钱的机器,但是拆开一看修过了就全是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