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进水维修

楼主(2017-07-08):
板号:10267-3M
进水机拆开清理后通电没反应,测公共点电压正常,无3V 5V。

找到待机芯片RT8223M后发现16脚没电压,断电打值和公共点开路

飞线后上电0.15待机发烫 ,3V 5V线性无短路,用RT8223P代换后待机正常。
待机正常后,开机掉电,掉电时测各电压都有,PLT_RST#也正常
拉低SYS_PWROK后不掉电,此时测的CPU电压出来瞬间后保护。

测得CPU其中一相供电的上管PU4305 G极电压幅度只有19V,更换了升压电阻和电容后故障一样

更换95831后OK

修好后的G极幅度24V

网友:
这个修的不错,好几个问题,这种如果没有示波器可能就不太好修了。

网友:
不是很明白,更详细一点更好。不是很明白,更详细一点更好。不是很明白,更详细一点更好。

网友:
开机掉电,是缺一相供电的吗?只能学习了。积累经过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今天我也修到一个4750的机器不出集显供电,内存复位有了排阻上面波形也有了,CPU没有再次发出SVID,南桥焊了BIOS刷了就是不行,楼主有什么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