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楼主(2017-07-08):
接一DELL N4010 DAUM8AM8DO REV D
待机0。004A,触发0。036A,不通电,此机论坛上大多说是EC固件问题,在论坛内赚积分,赚金币,下了三个刷后都无果,否决是BIOS引起的,好事不过三嘛,相信还是能修得好的,所以还是当好事处理,不再下了,按常规修主板的方法查
1开关有3。3V电压,触发正常变低,
2时钟南桥晶振,没有时钟的样子
3测南桥RTC供电,电池发现居然是无电压的,更换测电流达0。01A,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是0。001以下
4经验告诉南桥坏的可能性较小,此板为HM57芯片组独显的,在南桥丝印有DELL字样的上方有两电容,C582测得只有2。9V,C583测得只有1V不到,些电压是经RTC供电经一电阻后有一电容对地,估计是延迟起振复位的,拆掉电容C583后正常回升到3V以上,开机触发正常
5此机街机是0。004A左右,待机有LDO电压,RT5806B,有3。3V待机,外接电源时,但无5V待机的,按下开关后,5V EN脚才由IO 100脚经一电阻升到3V开压5V输出,此时电流为0。036A左右,整机依然不上电,
本次维修估计是南桥时钟不正常引起IO没收到RMTST信号引起整板不供电

网友:
附上ECBIOS,确定是能使用,版本号对得上的

chinafix.com.cn迅维网_戴尔4010 DAUM8AMB8D0 EC BIOS.rar

网友:
生己复自己能增加点金币吗,想搜个索都要金币的,怎么能才解除这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