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异色修复 板号IS6xm rev:1.0

楼主(2017-07-08):
今天接到客户一块联想品牌机,客户说独显可用集显花屏  板号IS6xm rev:1.0,我装好CPU内存测试一下集显异色,独显正常。集显异常一般都是三基色引起 红绿 蓝 三条信号  ,所以因该从VGA口开始排查, 1 2 3pin 分别为红绿蓝信号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打对地阻值测一脚98,二脚70 ,三脚 40 很明显对地值 2 3脚阻值偏低  ,经查图纸得出,2 3脚连接L10 L11 L12 还有相连 D2 D4 D5  最后直接到达南桥AN2 AM1  ,测量D2 D4 D5都全部正常,那么问题就出现在南桥身上了,此南桥为BD82Q67 ,与客户报价 客户同意 果断上BGA更换,更换后测阻值 1pin 98 2pin98 3pin99(万用表有误差) 阻值正常 ,上CPU 内存开机 显示正常。修护完成。   ,

网友:
图片怎么顺序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A:
修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了,不知道你们那里找个这个桥收多少钱,我们这边收100别人还嫌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了,不知道你们那里找个这个桥收多少钱,我们这边收100别人还嫌贵

我在深圳,这个要看是修同行的还是个人客户的,这边维修价格还是要高一点 两百捌左右,桥都要70 8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