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

楼主(2017-07-08):
一台DELL戴尔M5010笔记本一台,一开始开机显卡稳定高自动关机,其它温度正常,拆机加了个铜片开机测试 还是提示高温关机 ,然后再开就不亮了,电流到0.61但那是能关掉机器,测试各项电压正常 但是PL4801这个电感上没电压,控制芯片PU4801一脚开启有3.3V  4脚10脚都有供电,就是不出电压,芯片也换了,难道还是显卡的问题,之前显卡加焊过,这加焊了也不行,

网友A:
我来灌水,刚刚进来!

天意wx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10脚 14脚正常吗?正常就用示波器测上电瞬间上管G极有没波

网友:
和显卡基本没什么关系,还是查一查芯片周围电路吧

网友:
你看看铜管是不是不导热了,搞风枪加热的试试

网友:
好的一会试试.....................................

网友:
查下芯片的条件呗  散热器

网友:
测试一下显卡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是不是正常 这款机器可以改成集显

网友:
ATI显卡垫铜片 都是找死的节奏,.上个软散热胶垫比什么都好.

网友:
上下管的阻值。还有要不直接把上下管换了试试。这种情况还是要仔细检查各个信号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厉害了 加分鼓励  很厉害  厉害了 加分鼓励  很厉害  厉害了 加分鼓励  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灌水,刚刚进来!

实地学员 还如此灌水  下次发现直接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