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DPS-400

楼主(2017-07-08):
   新手一个!想亲自动手修个电源。型号:台达DPS-400AB

故障:待机紫线有5V  绿线3.5V .  短接绿线后,12V风扇能转,可以测出各电压,只是5V输出波动大了点。一负载5V输出,就保护。拆开查看,没有鼓包,没有烧焦和虚焊的痕,还有插上电源,短接绿线,大电容只有320V.

  望大神们帮忙,到底是哪一个部分出了问题,应该怎么检测,手上只有个万用表,不带电容检测那种,只能用电阻测电容好坏。检测其它元件方法,也不太懂望指点。

网友A:
感觉PFC电路没有工作,重点检查PFC升压电路,检查没有升压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PFC电路没有工作,重点检查PFC升压电路,检查没有升压的原因。

这个应该不是主动PFC,如果是主动PFC的话,320的电压的确低了,但如果PFC没工作,后级应该不会有电压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被动PFC,320电压也算正常,个人觉得应该重点检查5v输出回路,5v整流管,稳压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主动PFC,如果是主动PFC的话,320的电压的确低了,但如果PFC没工作,后级应该不会有电压的。 ...

应该是主动PFC的吧,这型号不可能用被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PFC电路没有工作,重点检查PFC升压电路,检查没有升压的原因。

能具体说在哪个位置? 大电容周边查了遍,比如PFC不工作, 周边元件是什么表现的。

网友:
不知从哪里入手,大神们在哪?

不知从哪里入手,大神们在哪?

不知从哪里入手,大神们在哪?

网友C:
主动PFC,450v大电容前端有电感、二极管、开关管、和功率因数校正芯片。用万用表检测芯片的各部分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动PFC,450v大电容前端有电感、二极管、开关管、和功率因数校正芯片。用万用表检测芯片的各部分电压是否 ...

芯片的电压怎么检测?

功率因数校正芯片是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芯片的电压怎么检测?

功率因数校正芯片是哪个?

起码也拍几张照片呀?按你这描述根本不像是主动PFC电源。
一没照片,二连主要芯片,什么方案也没说?谁能帮得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码也拍几张照片呀?按你这描述根本不像是主动PFC电源。
一没照片,二连主要芯片,什么方案也没说?谁 ...

还很小白,芯片什么不太懂,图片发得够多了,没拍到重点上,补几张

网友:
P25NM60N 1B46 1001DL在小插板上 1PCS02 G1049 也在小插板上 输出部分控制板 这是背面的

网友C:
据你描述:1pcs02就是PFC控制芯片。资料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你描述:1pcs02就是PFC控制芯片。资料给你

这个还打不开,级别太低。

也有听说,有的电源要5V带负载后,PFC才能工作。现在5V带载就保护,不知从哪入手,满扫了一遍,输出端,元器件好像都没问题。只是5V对黑线电阻有1000多欧,对换表笔电阻只有80多欧 ,还有一个在空载下5V 电压不稳定。

网友:
7脚是vcc电压10-20v,PFC待机的时候不工作,对地短接绿线后工作。

网友C:
这个图片你参考一下。首先判断一下PFC电路有没有工作,如果没有工作,后级的电压就不够,就会导致你说的情况。(为了赚几个金币)

网友E:
主动式PFC大电容上的电压应在380V左右,还要查辅助电源是否输出+5VSBV,只有这两种电压正常才能进行下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片你参考一下。首先判断一下PFC电路有没有工作,如果没有工作,后级的电压就不够,就会导致你说的情 ...

多谢,小插板在里边不好则,应该可以确认PFC,没有工作的。问题在于,是PFC修好带动5V负载不保护,还是5V负载修好,激活PFC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动式PFC大电容上的电压应在380V左右,还要查辅助电源是否输出+5VSBV,只有这两种电压正常才能进行下一步 ...

待机紫线有5V  绿线3.5V .  空载短接绿线后,12V风扇能转,可以测出各路输出电压,只是输出的5V电压不稳定老在跳(4.9-5.1V之间)。+5VSB电压倒定格在5.09V.此时大电容只有320V.

这时候只要输出5V接上负载,整个电源就保护了,输出端没有电压了。.

问题在于,是PFC修好带动5V负载不保护,还是5V负载修好,激活PFC工作?(听说有的电源是5V接负载后PFC工作的)。还是我的这个电源高压区和低压区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片你参考一下。首先判断一下PFC电路有没有工作,如果没有工作,后级的电压就不够,就会导致你说的情 ...

查7脚一开始没有电压,我表笔用一按,有14V了,大电容也有380V了,芯片可能有点虚焊  现在低压区的5V还是接负载就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动式PFC大电容上的电压应在380V左右,还要查辅助电源是否输出+5VSBV,只有这两种电压正常才能进行下一步 ...

现在初级电压正常了,大电容也有380V,  空载短接绿线,各路电压都有,但5V一接负载,还是保护。

网友C:
其他的电压加负载保护吗?如果只是5v加负载保护重点检查5V的采样电路。还有5V不能单独加太大的负载,那样会造成其他的电压升高,也会保护。

网友:
芯片可能有点虚焊,焊好了吗?如果没焊好12V应该也会跳动,应为大电容电压不稳定,而UC3843启动芯片已经工作,所以各路都有电压,但是,电压不稳,带载能力差,最后势必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电压加负载保护吗?如果只是5v加负载保护重点检查5V的采样电路。还有5V不能单独加太大的负载,那样会 ...

其它没有保护,12V的风扇还能转  只有5V保护了,这电源紧凑了,要拆了好多才能测

网友:
重点考虑5V稳压管,以及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F:
5V保护了,12V的风扇还能转????????

网友G:
引用 网友F:
5V保护了,12V的风扇还能转????????

5V保护了,12V的风扇还能转????????

同意这样的说法 保护 所有输出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5V保护了,12V的风扇还能转????????

这句话是 分开说的。 其它没有保护,12V的风扇还能转  。   一接负载5V就保护了,当然这时各路电压都没有输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5V保护了,12V的风扇还能转????????

同意这样的说法 保护 所有输出都没有了

我是语句没有表达好,这句话意思是:其它没有保护,12V的风扇还能转  。   V5一接负载就保护了,当然这时各路电压都没有输出了。

网友:
                不太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语句没有表达好,这句话意思是:其它没有保护,12V的风扇还能转  。   V5一接负载就保护了,当然 ...

台达电源 那是第一的
技术水平高
复杂度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它没有保护,12V的风扇还能转  只有5V保护了,这电源紧凑了,要拆了好多才能测

不要嫌麻烦,修好了这个电源对你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嫌麻烦,修好了这个电源对你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关系。

这倒是真的,走到现在知道了很多的东西。 我这款电源5V输出,怎么有两个并联整流管,12V.3.3V也是两个。

白兄知道这个整流管,阻值是多少的。其它都测了个遍,没发现毛病。如果毛病出现在芯片上头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倒是真的,走到现在知道了很多的东西。 我这款电源5V输出,怎么有两个并联整流管,12V.3.3V也是两个。
...

可能是这个电源的5v输出电流大,所以2个整流管并联(只是推测,并没有看到实物)二极管的测量都是一样的。如果怀疑二极管有问题你可以换一下(最好是原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