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近期发生数例安装Win10导致的硬盘损坏,多名吧友躺枪

楼主(2017-07-08):
故障原因:
是因为9879无视或没有正确识别电脑是否支持,直接开启了机械硬盘的PUIS (Power-up in standby, 待机上电) 功能。PUIS需要BIOS的支持。 如果 PUIS 在驱动器上启动,但是系统的BIOS不支持这种功能,那么硬盘驱动器可能不会被系统检测,或者是检测到的容量大小为0。PUIS被大多数的RAID芯片支持。

SSD没有机械旋转部分,不存在PUIS功能,所以未被波及。

科普:
待机上电 (PUIS, Power-up in standby) 或 电源管理模式 2 (PM2,Power Management 2 Mode)(西部数据特有的)是一种SATA或PATA硬盘功能,其可以阻止硬盘驱动器自动旋转,并且允许其稍后在一个ATA标准的命令下启动。通常,只有硬盘驱动器需要省电的时候,才会启动这项功能。

PUIS需要BIOS的支持。 如果 PM2 在驱动器上启动,但是系统的BIOS不支持这种功能,那么硬盘驱动器可能不会被系统检测,或者是检测到的容量大小为0。PUIS被大多数的RAID芯片支持。

修复方法:
(1)
下载hdat2,
有dos环境的下载HDAT2_50.EXE,放进你的dos环境支持的U盘里。
没有dos环境或者不知道怎么弄的,下载HDAT2ISO_50_LITE.EXE,运行后解压出hdat2_v50_lite.iso,用UltraISO将解压后的hdat2_v50_lite.iso写入U盘。关机,从U盘启动输入
HDAT2_50 /w

HDAT2 /W

解释:/W参数是Wake Up 唤醒的意思,即关闭PUIS。修复完成后,将会列出当前的硬盘列表,按Esc退出,然后按电源键关机。首先我们的磁盘是不可读的 那么需要一次临时读取磁盘 ,然后才能正常修改。这个方法是在看帖:写到使用HDAT2_50.EXE 或HDAT2ISO_50_LITE.EXE 时寻找方法如何制作双U盘启动DOS启动 和PE 启动,其实不必要下那么多工具盒制作那没多启动 ,制作DOS启动 系统 如果不PE引导一次 硬盘是无法识别的 :这个方法需要一次临时识别硬盘 需要的工具我推荐老挑毛 这个简单 直接一间制作U盘启动就行了:具体不详百度。

(2)
选择win03PE2013增强版启动一次 ,进去能读硬盘就可以。

网友:
这个不会吧,我们这还没碰到过!

网友:
你下载支持软件就ok了,这个可比你这个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