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s 不充电开机漏电解决

楼主(2017-07-08):
iPhone 5s 不充电或者开机漏电先拆掉B1和B2短接,不行就更换U2

网友:
开机漏电是什么个情况 电量用的很快的意思吗?

网友:
一般机器都是电容漏电啊  B1和B2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横好经验,谢谢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 · 有图  有实物 比较好理解  呵呵~

网友(2017-08-07):
楼主是自己看经验维修的,还是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