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激活失败报错“0xc004f074”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7-07-08):
安装Win10系统后,我们需要对Win10系统进行激活,方可使用更多功能。但是有些用户在激活过程中出错了,如一位用户在激活Win10系统时失败了,错误代码为:0xc004f074,提示“软件授权服务器报告无法激活该计算机。密匙管理服务器(KMS)不可用”,这是什么情况呢?下面小编为大家讲解Win10激活失败报错“0xc004f074”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原因:

  第一是由于激活码错误;

  第二是由于时区错误。

  解决方法:

  方法一:激活码错误

  1、按下“Win+R”组合键呼出运行,在框中输入“services.msc”按下回车键打开“服务”;

  2、确保“software protection ”服务是否开启,双击打开“software protection”,将其启动方式修改为“自动”,然后点击应用,点击“启动”然后点击“确定”;

  方法二:更改时区

  1、点击右下角的时间,点击“日期和时间设置”;

  2、将右侧时区下拉菜单设置为我们当前所在地区即可。

  以上就是Win10激活失败报错“0xc004f074”的两种解决方法,如果上述两种方法还不能解决你的问题,请更换一个激活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