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问题

楼主(2017-07-08):
1.8V供电的BIOS 芯片 用3.3v供电的BIOS可以代替吗

网友:
没试过,感觉应该不可以吧,相差了将近一倍的电压啊   ,你上个试试就知道了 反正又不会烧

网友:
一般是不可以的   若实在没有可以找个代换试试

网友:
我试过,不行。。不排除有的机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