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V星PH61-P33 通病之改电路

楼主(2017-07-08):
V星PH61-P33 有开机后转一下停转一下停的通病。 这是V星主板缺电压的一个表现。测试过程可以参考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7566-1-1.html  ,但那位老师直接找芯片换了,只是我想说这个小5脚芯片不好找,U47 UP7707 这个小芯片。最后用一个1117  1.8V 改装OK. 如图。

网友:
虽然不太美观!           不过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懂原理,改线路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
楼主有必要吗.2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是V星主板通病不出1.8V

网友:
没配件换的情况下  改一下也是可以  我上次也改过V星的  待机3.3

网友:
改电路也是可以的,修好修稳定就行

网友:
只要找出问题  根据经验修改电路 飞线 都是可以的 楼主6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必要吗.2个电阻就行了.

电阻分压能供电吗?这个1.8好像是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分压能供电吗?这个1.8好像是供电的

我也这么想问,电阻分压能供电吗?

网友:
上次看到有人说直接用电阻分压这个3.3得1.8V不知道能不能稳定?

网友:
这个芯片的确是常坏的货,应该备一些

网友:
V星的芯片是不好换,这样的代法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必要吗.2个电阻就行了.

分压供电不行的,除非是小电流,所以还是要用线性降压芯片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压供电不行的,除非是小电流,所以还是要用线性降压芯片来供电

我以前就经常这样改,没见过有反修.
现在不改了.有备货

网友:
可以理解,不过这样有时候会返修哦,还是用原配件比较好!!

网友:
V星的板子修道我是先查小五交 呵呵已经习惯了

网友:
1117  1.8V 改装...........  楼主牛B

网友:
改得好值得学习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就这样修.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不错,向楼主学习了,还有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必要吗.2个电阻就行了.

确实只需要2个电阻,找8.2K和10K电阻过来就行。这个1.8V是小5小输出之后输送给358的基准电压而已,并不是直接给CPU用。所以完全可以用2个电阻来改,比1117更直接也更美观。料件还好找。当然只局限于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么想问,电阻分压能供电吗?

好像板主已经回复了.这个只是给358的基准电压而已.大部分的主板都是电阻分压.
V星他搞点特殊而已.就好像那个USB8脚5V供电那IC.根本就没必要的.他还不是弄了N个上去.
不过.弄出点通病.我们才有生意

网友:
117的电阻怎么确定额。。不用设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必要吗.2个电阻就行了.

这是个好办法简单名了,,楼主试试

网友:
我也试过的,必须要线性稳压芯片供电才可以

网友:
我的神阿  这没图纸怎么改 我感觉修机离开图纸我就什么都不会了

网友:
这个芯片的确是常坏的货,应该备一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