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6 4A 4X无限重启

楼主(2017-07-08):
荣耀6 4A 4X无限重启拆开手机,拿下电池,把电池排线顶端拆开之后,如图在边上会看到一个玻璃的长方体,在圈里的那个,直接拆掉,拿焊锡把两端连起来就可以了,装上就开机了。看不懂就看图片。

网友:
正好手头一个荣耀6  开机自动重启,接可调电源就OK,一会按楼主的方法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谢谢楼主了,果然拆掉这个东西就好了,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作用?拆掉后有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