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3421 上电掉电不能触发

楼主(2017-07-08):
客户拿来一台DELL 3421 说昨晚用的好好的今天不触发了。接过本子插上电源自动上电到0.34A 掉电到0.01A 按开关无反应,迅速拆机,裸板上电依旧。以为是BIOS 问题,找了个BIOS 刷完依旧,在次让它自动触发 在没掉电的的时候赶紧测各大电感,(论坛很多都是因为1.5V IC坏了导致这个情况,但我这个不是)除了1.05V不出其他都出了,于是就查次IC 条件,习惯先测EN 一打只有0.7V 明显不对 次开启是由内存的IC RUNPWROK发出,测量内存IC这边正常,次开启经过PR4501到IC 14#,电阻一段3.3一端只有0.7,心想电阻坏了?找了100K电阻换上依旧,那就只能是IC内部坏了,马上找了TPS51219R 换上在测3.3有了,但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开始走弯路了),那就测下IC供电,实测5.1V正常啊,开启供电都有了 还是问题依旧难道是桥挂了?但不敢轻易动桥,手里也没用桥,我这时候就又换场馆 又换IC 问题还是那个问题,我这时候在它自动触发的时候我把表笔点到芯片的9# 竟然发现只有4V 不对啊 供电是5V 啊 ,自动掉电后引脚供电恢复到5V,我顺着9#往下查发现经过一个电阻3.3欧姆,当我测这个电阻时发现不通,迅速找个0欧换上再次上电 完美跑马亮机,到此维修结束!  有分的加分!!

网友:
发帖不易 求加分啊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老师傅,先经验后理论,新手都先理论一步步来,因为他们实践还没练出来

网友:
供电保险坏,IC供电电流不够不能持续工作引起掉电

网友:
搞定就不错 IC5v供电故障 曾经类似故障修过

网友:
细心和技术同在,不错,搞维修的,真是很不容易……

网友:
以前能评2分 现在只能评1分了。呵呵

网友:
思路很好,判断正确,掉电的机器能测到没有1.05V很不容易了

网友:
少电压啊 ,

网友:
短路还是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