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 IO坏及没复位维修

楼主(2017-07-08):
前些天,有位客户送来一块板子,说自动开机不显示,我一看是技嘉GA-H61M-D1的板,虽然到现在H61的维修有几次经验,但总绝的还不太熟练,因为H61的时序太复杂,实在很难修,不过既然来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客户说能开机就说明待机和开机电路方面是没问题了,要么是少供电,要么是少信号,再么就是刷BIOS,好了,本人较懒,不管什么板子,都是按照时序从后往前推来找原因,先目测板子,板子很干净,没有太多灰,没有掉件,当我看到下面IO的时候发现IO被烧了洞,

心头一阵大喜,算是捡到一条死鱼,报价120,并打发客户回家,可是手里没这个IO,把电话留下所以在淘宝淘了一个,这期间狠是让我气愤,找了两家卖IO的,第一家说没货,耽误了一天,第二家说有货,但这批IO有问题不能发货,又耽误了一天,第三天又找了一家天猫店,虽然贵了好几块,但总算是能发货,好吧当我收到货,以经快10天了,客户幸亏不着急,没有电话催我。IO到手立马开干,风枪烙铁伺候,本人自以为焊工不错,请大家不要喷噢,换完上图 ,

不知道这个是旧的还是怎么的,字那么的不清楚,不过试机不错,没有自动上电,不过好戏还在后头,本以为能好,能收钱了,发现不显示,这个板子还没有PCI插槽,上不了诊断卡,看不到究竟什么问题,心里这个不高兴,不过既然不自动上电了,算是已经修好了一个问题,接下来修不显,对不于不显,就要查各大供电 时钟 PG 和复位 ,所以拿起表的PCI_E和笔戳戳戳!

我篇头以经说了,本人较懒,习惯时序倒着来,所以我先找复位也就是PCI_E的第A11脚,电压3.4V正常,复位有了

再打时钟A13 14脚0.37V也正常因为是100M的时钟所以是正常的,

  既然时钟和复位都正常为什么还不亮机呢,经过的我深思熟虑,重新思考,PCI_E的复位是桥发出的总复位,要想CPU工作, CPU必需满足复位这个条件,那就查查CPU复位吧,这个板子很愁人,因为主板上没有元件位置号,也没有图纸,所以只能用假负载,用表笔打假负载的RST测试点,另一个表笔就在CPU周围慢慢像扫雷一样,把元凶找出来,经过一番周折,花了我好几分钟,终于找到了,此复位是3.3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来的,好的,先量一下3.3V这边的电阻,是0V, 也就是说,两个电阻,要么接地端的短路,要么靠近3.3V的断路,这两种可能,修到这就有眉目了,先打这两个电阻的阻值,下面的电阻670欧,上面的电阻无穷大,可以判断得出上面的电阻断路了

由于没有 电路图,所以不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大的,但可以看出这个坏的这个,和接地的这个电阻大小一样,那么下面的是670,上面的我从料板找出相差不大的电阻直接换上,再次开机有复位了1.13V,此时用示波器看BIOS 1脚CS片选是否有读取的波形,有波形,大喜,插上显示器亮机,维修完毕!

网友A:
CPU复位    给你补张图片!                      你那里  行情还可以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复位    给你补张图片!                      你那里  行情还可以 !

何止可以啊120元,当我修4块板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何止可以啊120元,当我修4块板子了

是啊                       !             我这边也这样!              你现在  在哪里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             我这边也这样!              你现在  在哪里做?

我在大连啊,这边的行情也得看顾客,总体来讲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PU复位    给你补张图片!                      你那里  行情还可以 !

楼主说没图纸了.这位大哥点位不共享下.不厚道啊

网友:
下拉电阻对地短路的可能性,几乎为0

网友:
我的不过内存的   都愁死了  没修好

网友:
散客的话100左右是可以收到的 做同行的价格上不去..

网友:
120  够我修好几块板的了

网友:
这板维修散客报价120元,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没图纸了.这位大哥点位不共享下.不厚道啊

论坛         应该有的!

网友:
这IO不好换  很难取下来  有啥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