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通病短路 修好N十个了

楼主(2017-07-08):
这个机器爱短路。大短。插表直接摆表。第一次修的时候用手摸还烫了个泡。后来来个N个竟然是同一个点短路。不说了上图 拆了完事
通病

网友:
小地方,一台也没遇到。送钱来的好开心呀

网友:
每一个都是在同一地方短路,是不是长方在设计时出现的缺陷啊

网友:
额,我还以为是电源接口附近的二极管击穿了,我遇到几个了

网友:
公共点电容短路??这可真是捡钱的活啊!为什么就没遇见呢

网友:
公共点电容短路??这可真是捡钱的活啊

网友:
修了这么多看来这里真的是通病的了

网友:
我怎么就没收到过这么简单的机子呢 楼主是售后的吗?

网友:
送钱的机器修着还是来劲。。。。。。。。

网友:
大短啊?大短啊?大短啊?大短啊?

网友:
就喜欢电容短路的,排除简单且修好稳定

网友A:
这个电容很容易坏,基本大短都是他!
scq330
负载太重还是怎么着?
详情

网友:
就是因为上面贴的那胶纸引起的,反面还有一个5523也通了吧。不换装电池可会大电流哦。

网友:
这么多同一个机器同一个点短路肯定就是通病了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这个本子,楼主好运气

网友:
在设计时出现的缺陷

网友:
这个是老通病了,这个月我都修到了三台这个机器

网友:
不止这个电容吧 我每次搞完电池隔离管也穿了 昨天联想Y470短路 敲了电容 隔离管也穿了

网友:
修过 刚开始还以为芯片 那一块都是烫手的

网友:
同一个点短路 通病 修起来简单多了 谢谢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很容易坏,基本大短都是他!
负载太重还是怎么着?

网友:
表示没有碰到过这个地方短路的
希望下次碰到秒了

网友:
原件短路还号修,碰到几个烧个孔的,手术刀上过最后还是放弃,技术不高。。。。

网友:
主板大短的话,一般比较好解决,我都是低电压下然后烧机,找坏的地方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我修过4台同型号的,都这个电容

网友:
通病才是捡钱的机器,烧机电流要小点,不然很受伤

网友:
这个常见问题,这机器好像都是这个公共点短路的

网友:
我刚刚修好一台,也是大短,贴纸都烧破了一个洞,一眼看出来了

网友:
电容的事,这就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隔离电容喜欢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