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笔记本运行鲁大师就掉电

楼主(2017-07-08):
华硕k53sv rev2.1 主板,在于系统里面上面没有问题,一运行温度测试软件就掉电,自动关机,请这个是不是有哪个电容有没有?

网友A:
优先排除扇热故障 引起的掉电  再考虑供电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软件在搞硬件                   话说你这迅维学员认证哪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优先排除扇热故障 引起的掉电  再考虑供电的问题

散热没有问题,一进系统运行压力测试马上掉电,如果运行一排时间又不一样

网友:
看看鲁大师的温度 温度不高就是供电问题

网友:
用测试鲁大师测试一下upu显卡温度有没过高,或者是铜管不导热也会导致掉电

网友:
测试鲁大师测试一下upu显卡温度有没过高,或者是铜管不导热

网友:
没有示波器这个估计只能瞎碰运气来修了

网友:
鲁大师一撸就掉电,一般显卡造成。

网友:
在HP V3000上遇到过,是显卡问题,最后换显卡后正常,可以参考

网友:
温度温度温度排除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没有问题,一进系统运行压力测试马上掉电,如果运行一排时间又不一样

如果温度没问题,是不是应该查查CPU几相供电完全出来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