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5458 LA-B843P 5声报警

楼主(2017-07-08):
dell inspiron 14-5458 LA-B843P  5声报警     但是能显示,比较慢。  换了小电池后不报警了,可是只能开机一次,开机能进系统并且一切正常。关机后不触发,放电之后可再次触发亮机。
心想BOS可能有问题,于是在论坛下载了个BIOS,刷上比之前开机还慢。
  我想问问谁遇到过的,传授点经验。顺便发帖,顺便蹭点分,在下个BIOS刷一刷,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查下CRT电路或是考虑下桥的问题!!

网友:
原机BIOS合成一下
放电一次可触发,不能二次触发.在不触发时查一下EC条件,不排除EC程序损坏导致

网友:
还是找个原厂的(或者是修改过的)刷写试试

网友:
下不到bios  可以淘宝买一个试试看    排除一下先

网友A:
楼主亮机慢的BIOS可以更改下ME模块试下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亮机慢的BIOS可以更改下ME模块试下喽

这个似乎有点高端。。。不会   我去研究下。

网友:
应该需要合成下BIOS 现在大多数都要合成了

网友:
在能开机状态下,用dell官网的bios刷机。刷完就不存在bios的问题了

网友:
找图纸。修RTC电路吧!应该是有电容漏电引起的报警。

网友:
先查下rtc电路,正常的话找个工厂版bios试试

网友:
这个肯定是没合成BIOS的,重新下一个吧,1个不行10个,总有一个对的,淘宝有买。

网友:
小的主板电池电不够了 信不信?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