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08):
型号为:华硕P7H55-M   REV:2.01G
故障:触发掉电

主板

检测流程:
  测PQ312 输出端 触发时瞬间只能上到0.4V
  测 PU206  GS324 10脚 基准电压2.8V 不正常
分压电阻 01B 1K电阻 阻值变小
更换后  GS324 10脚 变回了1.82V 正常了
但是PQ312 输出端 还是0.4V左右
G级控制端 10V   输出端 对地无短路
判断PQ312 坏  更换PQ312

故障位置:

故障解决开机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了,谢谢楼主,正好要

网友:
手上一片一样的,,还没搞定,,,,你说的我这个正常

网友:
这个不好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