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PLUS主板CPU供电无电压。

楼主(2017-07-08):
如题,一开始有一管坏了,换了管。烤机半小时后死机。测后CPU MOS 12V供电有,转出电压无,查了半天,还是查不出到底哪里问题了。求大神。小弟是刚开始学主板维修

网友:
回复下信息 蹭点下载积分 下个 BIOS文件

网友A:
看电路图啊!很有可能是某个三极管性能不良导致的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啊!很有可能是某个三极管性能不良导致的死机

抓到 灌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