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lg4858mb 11252-1 怪现象 求大神解

楼主(2017-07-08):
开始是通电不触发 刷bios 显示了 放一晚上 第二天又不通电了 加热下 bios芯片 又启动显示 晾凉又没反应了 bios芯片换过了 求解
刷BIOS

网友:
凉的时候BIOS的供电什么情况?或是观察下BIOS周围有没什么电容之类的

网友:
看看 是不是bioS周围有原件性能不良 不过这个机器 bios问题居多

网友:
刷了 2个了 热乎的时候能启动亮机 凉了就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