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19L

楼主(2017-07-08):
                华硕W519L  板号:X555LD REV:2.0 故障:认不到无线网卡设备查查了J5501无线网卡接口供电+3VAUX_WLAN  2脚。24脚。39脚。41脚。52脚 都有 3.3V , +1.5vs  6脚。28脚。48脚都有1.5V   20脚RF_DEV_ON 有3.3V , 22脚BUF_PLT_RST#_R1 也有3.3V    11脚CLK_PCIE_WLAN   对地阻值251  13脚CLK_PCIE_WLAN  对地阻值251  。 有更换过无线网卡 ,  刷过BIOS  ,有重装过无驱动的系统,驱动全是华硕官网下的也都无法认到无线网卡设备。 求思路,有那位大神是否修好过这问题的。求帮助谢谢

网友(2017-10-07):
懒得修  ,改个USB 的 WIFI网卡  装到 机壳里面 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