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电流0.8不跳变维修

楼主(2017-07-08):
同行机器,拿过来说不显示,上电,电流到1.1左右不跳变,以为是显卡让同行去报价可以搞。半小时后同行说可以搞呢,拆机裸板电流到0.8不跳变,热风枪加热显卡a卡,一样不跳变,测量电感发现cpu供电都有呢,就差显卡供电PL8没电压,阻值也正常,找图纸
max8792e 第一脚 EN没电压,往下查来自u51

测量u51 一脚有3.3v 2脚0v继续往下q43 的DGPU_PWR_EN#一直是高电平3.3v 要低电平才能让u51发出GFXON显卡供电开启信号。
在往下查DGPU_PWR_EN#信号是pch南桥发出的。由上电时序测量到PLTRST#已经发给cpu呢,

剩下的不知道怎样查呢,怀疑南桥挂呢吧,反正今天没事干,吧声卡,网卡等外设全部拆掉DGPU_PWR_EN#还是高电平,想着南桥不会真坏呢吧,hm55的这样情况坏的还没搞到过,完全不通电有换南桥搞定的,想着回不会是南桥bios有问题呢,以前修这个机器有备份bios,找个bios刷上上电,电流上去呢,接屏显示呢
顺便附上亮机和那个无显卡供电的bios
开机不显示,掉电 无待机等等有修道刷bios搞定的,不出显卡供电bios引起的第一次遇到。

ec和南桥 ok的bios

网友:
可以哦,两三下搞定!!!!

网友:
今天修一台联想s300  也是刷BIOS

网友:
联想BIOS经常出问题,造成不显示,不触发之类的

网友:
你这个之前就走弯路了,我还在想没显卡供电你是怎么联系到BIOS上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