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40触发0.02A掉到0.001A

楼主(2017-07-08):
IBM X240触发0.02A掉到0.001A再按开关能再次触发,3V 5V能正常开启8秒后回0,细查发现VCC3LAN电压没有,一测我去对地阻只有1.9欧,这时才撕开贴纸发现是雷击过的机子,网桥边上的电阻都烧黑了,烧机发机网卡有温度,拆去网卡VCC3LAN对地阻值只有4.8欧再烧这时的CPU桥那块晶体好发热,晕CPU也挂了,此机为什么桥挂了,RTC模块竟然还是正常的,时钟和RTCRST几实测试都有。另外修这个破机子顺便把U101这个芯片的工作时序熟悉了一下。最近修到好多I3 I5CPU挂的,基本都是修好了外围电路最后CPU也坏了,白忙活了。英特尔这是自己坑自己啊,桥和CPU合一是个超烂的技术。

网友A:
这种U 坏的 维修确实 成本相对高 且修复率不高    多是建议客户交换主板了

网友:
可能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U 坏的 维修确实 成本相对高 且修复率不高    多是建议客户交换主板了

是啊,修到最后还是要换板,换板成本又很高,维修不好做了。

网友B:
哪位有成功更换CPU的实战成果,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位有成功更换CPU的实战成果,可否分享一下?

换u操作焊接无问题 可芯片来源也是问题 现在的芯片 次品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u操作焊接无问题 可芯片来源也是问题 现在的芯片 次品太多了

是啊,维修真心累,现在芯片还不便宜,商家倒几手后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
4代 5代的集成CPU 报废了,只有扔垃圾桶了。。 客户出不到价格的。。

网友C:
我们这问题就直接报换板价 ,这样的CPU 我都没换成功过 不知道是不是温度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问题就直接报换板价 ,这样的CPU 我都没换成功过 不知道是不是温度不合适

哦,谢谢了,这个CPU好贵。。。。

网友(2020-04-28):
这种U 坏的 维修确实 成本相对高 且修复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