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维修实例、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07-08):
iPhone6维修实例、进水不开机
       加电、开机试机、电流定在750MA、用万用表测量电源IC的各路输出;又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没法、只能用绝招了,用松香把主板熏白、
加电、开机、过一会短路的元件发热变色了!查图纸是C0616,C0616对应的是1.8V供电供给硬盘,这个1.8V短路了、当然不开机了、拆掉电容C0616后、
加电开机、电流正常、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有些电容在没加电的状态下,它的阻值是正常的,在加电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漏电的情况。

网友:
          下面是修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