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笔记本进水维修过程

楼主(2017-07-08):
今天下午客户送来一台联想E531笔记本,说是进水了,拆开一看
清理之后,再加试了一下。电流到0.2几,于是测量电压1.5V没有出来,也是图中进水的位置芯片,再仔细看一下,发面旁边有一个电阻有点腐烂。

连接第9脚的,于是找到联想G450料板找887K的电阻,没找到。直接找到个1M的替换上去。

加电,测试电压正常了。接上屏。正常显示了。就这么简单,还好这个进水没有那么严重。

到此维修结果,其实维修进水的机器需要注意的。大家一定要仔细认真。一般都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回复下信息 蹭点下载积分 下个 BIO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