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K660E-I7 D4 自动开机 不定时关机维修

楼主(2017-07-08):
型号:K660E-I7  D4 板号:6-71-W3S50-D02A
今天修到个神舟  客户拿来说自动开机 自动关机  用可调电源插电发现自动上电可亮机  按开关也管不了机  过两分钟这样自动关机  跟客户说明情况留机  本以为开关键问题心里暗喜  拆机测量开关键插电测量有12V左右电压  按下开关键是有高低高跳变的。。。看来没那么简单啊 下了个图纸继续追查  发现开关座第1脚M_BTN# 是连到PU9一个8脚的芯片的3脚再通过芯片的6脚发送的EC的   实测PU9 1脚19  2脚19V  3脚12V 4脚1.7V   6脚0.02V  7脚1.8V  8脚19V  6脚是经过R615发到EC的开机信号0V 明显不正常  6脚经过PR222电阻上拉 量电阻另一端是有3.3V的  6脚正常应该是3.3V的  把R615拆掉6脚依然是0V  应该是PU9拉低了 果断拆掉  再量6脚有3V了  4脚7脚也有了3V  确定就是PU9引起的 由于手上没有一样的芯片  分析了图纸 既然6脚有上拉3V 那直接连到开关脚应该也可以开  8脚是输出19V到PU7作为待机电压的主供电  应该是通过1  2脚输入产生的  查1脚是隔离之前的 2脚是隔离之后的  单从1脚要电压的话 用电池应该是开不了  所以1 2脚换个双二极管直接连到8脚  插电不自动开机了  测量8脚有19V 开机键 3.3V  按开关可以触发亮机了 按开关也可以关机了  装机测试也没有发现自动关机现象了  到此维修结束  就是这样改后续不懂会不会有不正常的  新手上路 大家多多指教哈   附上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LEVO W355SSQ_ESM 6-71-W3S50-D02A

网友:
我采集不喜欢这种嫩开机不稳定的问题  好难判断

网友:
六哥威武。我们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
前天我也接了一台 一样的板号 上电不亮机 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厉害啊  楼主说的这么细   学习到了  谢谢啊

网友:
楼主修得很不错,电路分析得也到位,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