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l193 wide 无指示灯,屏不亮

楼主(2017-07-08):
昨天接一客户显示器,联想 L193WIDE AOC代工的,故障为开关指示灯不亮,屏无显,具顾客描述说是开关坏了,叫我修修,我说可能是开关,也有可能是电路方面,这个具体得检测,但顾客就说是开关,我只好说,那好,我就给你看看开关坏了没有,把上拆机,虽说这个19寸的显示器不大,应该好拆,但这个显示器是给联想代工的,所以壳子这个难拆,好了,终于拆掉了,我把开关面板拆下来量一量开关键,咦?无电压, 此时我对顾客说,这个不是开关的问题,修好需要50元,顾客同意,我就开干,先测测12V 5V 5v转3.3v 3.3v转1.8v ,在这个驱动板上标注的地方可以测到,说明不是驱动板问题,如果不是驱动板,那就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因为3.3 1.8都有的情况下,那就写程序喽,迅维网很强大,这么老的显示器竟然有这款显示器的程序,不过这款必需要找的是AOC代工的,芯片为TSUM16AWR的,否则不好用,找到之后马上用RT809F刷,刷完显示器指示灯利马亮灯,好了有显示了,欣喜,马上装机再测,完美!

网友A:
给普通客户修不是按键问题才报价50?那要是按键问题不是更收不了什么钱吗?拆之前就得先给客户报下价位,要不然客户不修,不是一分钱都收不到还要花时间拆机吗?

网友:
普通客户报价低了。。。。

网友B:
普通客户这个价格  改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普通客户修不是按键问题才报价50?那要是按键问题不是更收不了什么钱吗?拆之前就得先给客户报下价位,要 ...

跟前的邻居,用了10年的显示器,不值什么钱了,起初我说不如换台,但是他没想换,就想修,高价钱他还不想修,所以刷个程序,收他个50元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客户这个价格  改行吧

是啊,关键是那老爷子没钱啊,我也想要个100,10年机器没法要太多,贵了人家就不想修了

网友:
唉 !现在修理都收不起来钱钱了 这个行业的现在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