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010 联想台式小机箱主板报风扇错误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7-07-08):
关机风扇转 报FAN错误 再开机不亮

网友:
有没有搞这块的兄弟那,速度了哈,没得话机器还客户了,救急那、救急那

网友:
有没这方面的高手在那,江湖救急了

网友A:
有些原装机器有两个风扇的 一个cpu风扇 一个系统风扇 两个都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原装机器有两个风扇的 一个cpu风扇 一个系统风扇 两个都要装

如果是这样简单的问题我就不发帖求助了,这个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关机风扇还在常转、再开机不亮,得强制关机、风扇关掉后再触发才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简单的问题我就不发帖求助了,这个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关机风扇还在常转、再开机不亮,得 ...

你进pe关机也是一样关不死吗 ?如果一样就刷个bios.SHUA刷bios还是一样就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