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不开机

楼主(2017-07-08):
E540不开机
板号:NM-A161
【1】      待机0.014 发现pu601sy8208d烧没了 而且+1.5VSP对地阻值0欧姆 断开pj602烧机只有桥微热 SR17D的桥。没办法换桥吧
【2】      桥换好后按开机键触发电流0.16A 心中高兴啊 换桥成功了因为板子很薄容易变形而且还是打黑胶的桥
【3】      装上CPU触发怎么还是0.16A啊 桥没做好么 哈哈发现PU601没装 费了半天劲把PU601装上,这个芯片真的好难弄 并且8脚烧没了。
【4】      触发PU601的+1.5VSP电压完美输出 可电流还是0.16A 我的老天爷啊,
【5】      测试只要PU901 NCP81103 的CPU电压没出 四代U的电压一般都是先出复位后再通过CPUSVID进行调整。不知道对不对
【6】      检测PU901 发现1脚的VR_ON没有来源于EC 不会是IT8586E EC坏了吧 没有啊而且还带程序 修个机器好难啊。
【7】      再往前查下发现VDDQ_PGOOD没有哈哈,好高兴VDDQ_PGOOD来源于PU501内存供电1.35VP 不对呀内存供电都完美输出了难道是 芯片本身坏了,不管了直接换个RT8207M还是老样子 老实查工作条件吧发现PR506无穷大,887K的没有直接弄个1M的换上。CPU电压完美输出
【8】      装上内存电流1.07左右不亮 气人啊换个内存 哈哈终于亮机。

网友:
楼主的逻辑满严密的哈一环套一环 功底不错

网友:
楼主取这个桥掉没掉点啊 每次去都掉好多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好几台都PU601烧坏的 一般PU601坏桥基本都会烧

网友:
目前接触四代的U还很少 时序还不太懂啊

网友:
现在修到好多四代CPU 不开机都是U坏了 放弃了换U的成本太高

网友:
你这个机器怎么这么多问题呢?桥内存都坏了?

网友:
一波n折 有思路有 耐心 学习了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