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21板号9101P坑货维修

楼主(2017-07-08):
接浙江同行发来的DELL的这个本子板号如下

故障为 按开关触发 电流路到0.7不动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典型的跑码不过内存
先简单排除一下  刷了N个BIOS   还是一个鸟样
只能乖乖的查条件了 先是用示波器测了内存排阻  无波形
再往前抓了下 内存的总线波形
发现SMCLK波形正常   测到SMDATA波形时发现了问题
内存的SADATA总线 无波形 电压只有1V   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图纸里搜这个信号的来处  搜到了这里

通过图纸上进行测量QH2从图上可以看到 3脚通过转换4脚去读内存
经过测量  4脚电压1V    3脚电压1V   断电测对地值 4脚这面400多
3脚的对地值  只有30几

搜3脚的来源  直接到了桥  中间无元件相连

拆掉QH2  测量对地值   证明是桥这样拉低了DATA电压
没办法了 越是讨厌的事  越是来   换桥吧

请忽视焊膏   请忽视焊膏   请忽视焊膏
换完桥   触发  0.18 不出CPU供电
唉   悲催  难道桥是坏的  因为是拆的料板
再上BGA加焊一下   到第五段  两边推一下  可以动了
停上    冷却   通电触发

没错  就是亮了  接着装外设   插上键盘  想按F1来着
因为提示不是原装适配器  要按F1才可以进系统
这时按开关  不触发了  *脏话*  这什么鬼   把键盘拔掉 又可以触发了
好吧  键盘有问题   接上外接键盘   进系统看了一下配置   才发现 内存是2G的
用得我的内存试的机   关机   插上客户的内存   奶奶个腿儿的  不过内存
换插槽   橡皮擦擦   无效  崩溃了   内存也有问题
哎  疯了    还好 内存客户自己触决  我又搭个键盘
附上亮机图。。。。。。。。。。。

网友A:
咋啦?为何我只能加1分了?
进水啦?键盘坏内存坏

网友B:
还好 这板子若是 U集桥的 PGA的就相对麻烦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啦?为何我只能加1分了?
进水啦?键盘坏内存坏

没看到进水啊   郁闷

网友C:
乖乖隆地咚,楼主还是蛮厉害的。

网友D:
佩服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学习 下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E:
                        为啥搭个键盘??

网友F:
厉害,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搭个键盘??

报过换桥价了 而且不低 在加键盘钱 恐同行接受不了   自己掏钱给换个了

网友G:
已赞,已加分。毫无压力搞定。

网友:
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 这板子若是 U集桥的 PGA的就相对麻烦了 ……

U集桥的  直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乖乖隆地咚,楼主还是蛮厉害的。

孙工   见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佩服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还好吧  故障简单

网友:
认证的帐号  还灌水  帐号不想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

故障简单  拖久了就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已赞,已加分。毫无压力搞定。

压力是有的  我都流汗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啊,学习了!!!!!!!!!!!

认证过的帐号  还是不要灌水了吧  被处罚挺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