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SAMU2_SHB_HPC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7-08):
此机开机电流到1.2几,内存上有波形闪动,看电流应该是到到显卡了,但内屏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天气比较热,风扇灰也多,加焊了显卡,刷过BIOS故障依旧,此机没有图纸,屏线接口处有个三级管没控制电压,三级管3V不导通,估计是某个开启信号没出来,莫非要换显卡,修过此机此故障的朋友给点提示,以免走弯路。

网友:
有无北桥 可以试着加焊下北桥  你加韩过显卡吗?楼主

网友:
查下cmos电池有没电
也会有
影响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换显卡已搞定。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怎么不晒下图,更有说服力了

网友:
太高深了,我们看不懂啊,我小白

网友:
参考参考    学习学习   可以看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