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20 front Audio cable error,front USB cable er ...
DELL 220 front Audio cable error,front USB cable error报错

楼主(2017-07-08):
一个DELL 220主板,G41的开机,front Audio cable error,front USB cable error报错,要按F1才能进系统。观察DELL机箱的前置音频,USB接口,接地脚都有一个短接线,只要短接音频接口2脚跟4脚,USB 8脚跟10脚,就可以解决。
接线

网友:
这是bios出错了吧

网友:
没看明白,USB10脚本来就是无定义,和8脚短接是个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个装机箱就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