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维修暗屏

楼主(2017-07-08):
    接到客户两台iPad mini,开机黑屏情况一样,都是黑屏,客户也是维修同行。我开始拆解、拆解后取出主板,此机黑屏很明显是升压电路的故障,
因为iPad的设计原理大小异同,都是电源IC内置的升压IC控制,传送到屏接口给LED供电,大概20-30V左右都可以。此机子电源IC没有动过,之前很
多客户有动过都没有结果。开始维修,我先在屏接口一个一个的引脚测量,因为屏是有字的,其他的电压和MIPI肯定有的。剩下的GND引脚,GND引
叫不算,其他的一定有阻值,那么我就把有阻值的引脚一个一个的测量出来由电压和MIPI信号,剩下的大概几个里面就应该有一个是升压的供电,这
样下来后,大概可以确定的几个引脚,在慢慢的测试与引脚相连的电容(滤波),因为升压电压肯定有比较多一些的滤波相连。看了这个接口图,大
概是左侧横着的几个电容,再找与电容相连的地方,看到图上的说明,测试此电感两边不通,直接相连,装机在测试第一天就顺利的修好了。
    接下来就是修第二台,拆出来一看第二台这个电感直接不在了,下面的焊盘也不见了,那么刚刚修好一台,这个就比较容易了,利用第一台对着跑
线找到接电感上面的电容,看图就知道了,那么电感的另外一头接线的地方再跑线路就出来了,再看图:果然和我之前判断的办法很对,就是屏接口
的几个电容是升压电压,那么直接飞线两边,第二台也修出来了,装机测试、两台一切正常,之后所有此类故障,直接秒杀。

网友A:
哈哈!MINI的通病。带电池扣屏容易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MINI的通病。带电池扣屏容易引起

                恩恩 ‘新手就会犯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