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碁4738 版号:da0zq9mb6c0 待机正常开机到0.018掉电

楼主(2017-07-08):
求助:宏碁4738 版号:da0zq9mb6c0 待机正常开机到0.018掉电 查EC条件都满足  ,开机不上电?请问此机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大通病:上电时序中断

H55
哈哈,这个答案台精妙了。。顶

网友:
查下基本供电吧  0.18 估计有些电压还没有完全  通病不一定适用你的电脑

网友:
散热片下面,显卡背面有个转换管,这个是通病

网友A:
看看3V和5v二级电压可能没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3V和5v二级电压可能没出来吧

测所有供电都出来,现在是有的时候能跑码亮机,有的时候又不跑码,亮机的时候测CPU供电是0.89V,不跑码的时候CPU供电是1.2V,CPU供电芯片换过,像这种故障该怎么修啊?又没有图纸...哎。。。

网友(2017-09-28):
S5  电                     压出来没呀

网友:
修笔记本 靠的不是找通病,三把斧完了就没招了。要有扎实的基础,组件分析故障,一个一个排查。看看是不是5V 3V转换没有完成,ICH条件是否满足,SLP信号组 是否成功发出,总会找到问题

网友:
main电压没出来导致的吧。今天修了一台就是MIAn信号没出来,加焊南桥搞定

网友:
肯定有很多电压没有出来啊。时序啊,跟着

网友:
现在没有图纸修机器确实很难修 跑电路要功底的..............................